B75M-D3V REV:1.1 USB2.0正常,USB3.0失灵

楼主(2020-12-09):
   B75M-D3V REV:1.1,故障现象:USB3.0接口不能用,USB2.0正常,据客户描述,USB3失灵前,WIN10系统频繁提示USB接口出现电涌请检查USB接口,他在设备管理器里禁用USB3.0控制器后用了一段时间,最近想拷数据启用后用了两天就彻底用不了,机器其他功能正常。
   留下机子打发客户走,看了下论坛前辈的经验,发现技嘉的板子USB口失灵跟USBOC_R和USBOC_F两个电压有关,找到了电路图,没点位图,PCB没原件号标注,只能从简单的入手,先找到了USBOC_F,测发现该电压才1.27V,而USBOC_R正常,找到一个修一个。

   跑了下线,发现是下图红圈位置的两个电阻对应上图USBOC_F,5VDUAL的那组分压电阻,直接找一对换上去OK了。PS:换电阻的位置很窄下不去烙铁,无铅锡,加上冬天冷,包了几层锡纸把PCI槽子和前置USB扩展座子吹黑了点。

    故障虽然简单,但发现论坛没有一样的故障解决方法,所以发上来。连图纸一起附带了省得还要另外找。

网友:
楼主威武!谢谢楼主分享,我的H77老是报系统不识别USB,

网友:
USB分压电阻毛病多?

网友:
谁说没有一样的故障,这故障遇见太多了,论坛也有很多,华硕的会15秒关机。技嘉则不会,只会USB接口无法使用。都是USBOC信号异常导致的。

网友:
曾经碰到一块这样的,USB3.0不能用,怎么设置和驱动都不行,同型号其他板子没问题,当时想着2.0能用就没去考虑分压电阻。感谢楼主详细写出了客人提供的前期症状,今后有数了!

网友:
遇到一样的试试

网友:
USB分压的问题

网友:
我不是这么修好的,我都是直接拆掉6脚芯片修好这类故障

网友:
是USBOC信号异常导致的

网友:
有图纸很方便

网友:
讲的很详细,受教了

网友:
打包发图纸的兄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