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师兄芯片型号 丝印AE2QD

楼主(2020-12-09):
神舟K480N-I5 D1   板号:F24FD

网友A:
害怕遇见这种的,,我也蒙

网友B:
是不是这个
MP2459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害怕遇见这种的,,我也蒙

问到了  是SY8065ABC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这个
MP2459

谢谢 问到了  是SY8065ABC

网友:
这个管子做什么用的嘛

网友C:
这个丝印在哪里才能查到,百度上搜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丝印在哪里才能查到,百度上搜不出来

问的淘宝卖芯片的

网友:
有丝印查询的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