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65P1维修注意

楼主(2020-12-09):
一台TCL 65P6的机器出现开机有时图像声音正常,有时有声音,黑屏。拆机检查,初步判断为背光问题。然后拆下背光带回,带回后用万用表10K档测试,初步显示正常。由于机器在用户家里,担心电源板造成。一起网购了电源板和背光。回来先安装背光上去,开始几次能够点亮,但多开几次还是恢复老样子。后来换了电源板才正常点亮背光。以为机器好了。安装好试机,傻眼了。竟然背光亮,屏幕无显示,测试逻辑板VON和VOFF电压没有。至此陷入困境。只有拖回到压屏的地方进行处理。后来查出是VON和VOFF之间短路。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该机逻辑板上屏的两根排线两头插头不一样。估计是插反了造成的。大家千万要注意。后来跳线解决。

网友:
过去我也曾插反排线导致机子损坏,那是一个华硕新式平板。哎,悲催啊。这真是值得大家注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