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1529Q UP1542S RT8120A EM5303A之间代换问题

楼主(2020-12-09):
修到过这两种类型的显卡, 和翔升650 1G还有影驰GT740 1G 这三种显卡使用了不同的显存供电芯片
UP1529Q UP1542S RT8120A EM5303A虽然VREF都是0.6V,但是适应的频率不同
盈通R7 260X 2G 原卡UP1542S 用UP1529Q代换后会出现3D11测试报错

翔升650 1G原卡UP1529Q 用RT8120A代换后会出现跑3D 白屏

影驰GT740 1G原卡EM5303A用RT8120A代换后会出现3D碎裂

经过测试正确的代换方式是用UP1542S和RT8120A相互代换,而UP1529Q和EM5303A可相互代换

其他代换方式都会出现高负载下显存工作异常的情况

网友:
绝对干货!必须加分+点赞!

网友:
显卡修的少 长见识了

网友:
难怪我上次买回来替换不开机了,换成原来的就可以,最后确定核心虚焊了

网友:
还有一个细节是RT8120A 低第二排后缀 有两种 RT8120A GSD 和RT8120A ZSP  ZSP可以和UP1542S代换而RT8120A GSD代换后没电压,所以大家购买RT8120A的时候 后缀尽量买ZSP的

网友:
表示怀疑,收藏看看

网友:
干货必需收藏!

网友:
这个平时还真的没有注意啊

网友:
这个真是经验  干货  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
这种显卡不值得修吧?

网友:
还真没注意到,一般都是同样代换或者拆料板

网友(2021-03-27):
参考一下。。。

网友(2021-05-26):
还有这种情况,谢谢分享,我一般是修好显存供电,开机有显示我就不管了的,测3D都懒得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