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x自动重启 怀疑尾插 拆掉尾插故障依旧

楼主(2020-12-09):
这个机器我换了个后盖和屏幕 然后就这样了 专门修手机的朋友告诉我是尾插故障 可是我拆掉了故障还是依旧 想求个大佬帮忙分析下

网友:
拆掉知道,那你倒是换一根啊  不装也会重启

网友:
不装也重启,搞一个拆机的吧,假的不靠谱

网友:
可能是板子故障

网友:
电池有数据吗

网友:
不装也会重启 用组的也会重启 一定要原的那种

网友:
嗯 碰见过。 忘记是x还是xs,尾插坏或者不装也会重启,装个组的居然白苹果不开机(可能组的质量有问题)  后来换了根原的就ok了

网友:
首先X以后的机型不装尾插也会导致重启。你的重启日志根本看不清。没办法判断哪里问题,看下电池数据吧

网友:
面容出问题了没有,可能听筒排线有问题

网友:
不装也会重启,不装就找不到底部麦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