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55 不触发维修小记

楼主(2020-12-10):
  客户送修一台主机说不开机,检测测了下主板问题留机。取出主板是V星 的H55的板子 ,这个板子市面上不多 一块二手的比61 的还贵,板号: MS-7636 VER3.1。

  话不多说客户描述没有反应,先打值再说,测ATX电源接口各大供电阻值均正常,既然没明显短路,接电测按照时序,先测待机。

  没有0 找到这板的图纸,看到待机部分。

  是由UP7704的8脚芯片,测条件3脚VIN 5v正常。

  既然供电正常 那EN 开启呢?测得开启为0。

  找了一圈没找到一样的,点位找个差不多的,版本不一样的参考了下。

  找到Q51芯片。

  要想3VSB_WAKE_EN为高,正常开启输出3VSB待机电压,那么,3VSB_LAN_EN#必须要为低 ,实测它为3.3 不正常,找到来源。

  来自IO 由于客户急用,手里又没有这个IO 于是乎加焊一遍试试,待冷却后测待机正常出来了,触发。

  诊断卡正常跑码,接屏亮机 ,此机已成功修复!再定芯片,防止返修这样保险一些 。

                                                                     本案例由迅维学员 姜文波 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sz.xw360.com/

QQ/微信:2657227237有事您Q我  2867126052有事您Q我

网友:
这板我也有一块,毛病也一样。加焊蚂蚁I/O用了两天又不行了。换了个新的彻底好了。

网友:
厉害,讲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2021-05-19):
这板为什么那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