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笔记本接口怎么拆?

楼主(2020-12-10):
用洛铁干不下来,用风枪一吹就坏

网友:
真是手残党恶梦

网友:
用bga能完整拆下来

网友:
用bga或旋风风枪。手机座子他们都能焊,你可以学习下手机维修手工,搞这个就很轻松了。

网友:
助焊剂多一点,泡起,然后有条件下面加热,上面风枪速度旋转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