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2441 硒鼓 换鼓芯

楼主(2020-12-10):
LT2441 硒鼓 ,打印一侧有道道。

转动粉仓,一侧出粉不均匀。
刮刀积碳引起。
拆开粉仓,清理刮刀即可解决。

长期出粉不均匀,鼓芯一侧也有磨损。
更换掉。

齿轮图

换恒久鼓芯。

网友A:
可能粉的质量不好,,,,

网友B:
现在都是换鼓架了,很少换硒鼓,收不起价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能粉的质量不好,,,,

是的。
确实是粉的质量问题。
导致积碳。
粉仓里面很脏,那粉看着跟受潮了一样。
全部倒掉了,换成了天威的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都是换鼓架了,很少换硒鼓,收不起价格

鼓架拿50 收90
鼓芯10元,收50.
利润都一样。
我感觉换鼓芯,成交概率更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鼓架拿50 收90
鼓芯10元,收50.
利润都一样。

换整个硒鼓我们这里260元,你们才收90元,硒鼓不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整个硒鼓我们这里260元,你们才收90元,硒鼓不一样吗?

修打印机就在40块附近徘徊,那还不如不修,浪费啊,我这没有300接都不接,加个粉都不止40啊,把价格搞下去了,就永远回不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
确实是粉的质量问题。
导致积碳。

天威粉不积碳吗?

网友:
大师又开始折腾了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