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7216打印机无法打印开机

楼主(2020-12-10):
联想M7216打印机无法打印开机的时候声音很大代码02

#打印机#

网友A:
是不是激光器的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激光器的声音

试过了不行

网友:
马达转速板

网友:
这时候该换高压板了

网友(2021-05-06):
风扇看一下

网友(2021-09-05):
主电机检测光电传感器坏了

网友:
激光器下面的那块小板有问题,换了就好

网友(2021-11-14):
楼主怎么弄好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