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8无基带无服务

楼主(2020-12-10):
8拆中频前有基带,拆完换了两个没基带,咋回事?

网友A:
一个串号都没有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串号都没有了吗

串号也没了

网友B:
看看是什么版本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什么版本的机器

不是垃圾板底

网友:
拆中频前还有串号,插卡还是有信号的,换完就没了,就先是正在搜索,然后就无服务,调制解调器也没了,串号也没了。

网友C:
中频边边电容电阻有没有掉?少了就补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中频边边电容电阻有没有掉?少了就补回去

已解决,谢谢

网友:
兄弟萌,原来是我芯片进货渠道有问题,装了四个中频不好使,换了一家,一换就ok,有时候这个芯片坏真是搞死人

感谢解答的各位,谢谢!

网友:
怎么解决的?

网友D:
换的中频有问题,换第五个才好

网友(2021-01-29):
引用 网友D:
换的中频有问题,换第五个才好

换的另一家淘宝店叫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