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L5MB2CC0,不定时掉电

楼主(2020-12-10):
这个机器来时待机有时2天不掉电,有时开机到桌面一会儿掉电,有没有师傅遇到过呢。
不定时掉电

网友:
万用表测试电压是否正常,示波器测试信号,跑大数据压力测试性能,同时示波器抓波形,

网友:
这种直接放弃,太费时间

网友:
掉电的机器太费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