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神们晶振无电压问题

楼主(2020-12-10):
今天搞了两张显卡,一张是影驰660和一张技加的760,两张都是无核心和显存供电。现在搞出供电了,5V ,3.3 ,PCI的1V   ,核心的0.9V。显存的1.68V都正常了,。但又有个新问题。晶振四个用都没电压,用示波器测也一样。两张卡都是这样。660换了晶振和BIOS芯片都不行。请问一下是不是核心坏了,有没有什么思路建义

网友:
核心坏了

网友:
应该核心

网友:
没碰到过坏晶振的。坏BIOS的挺多的。影驰660虎将的BIOS

网友:
显卡芯片坏了吧

网友:
应该是主芯片有问题的吧

网友:
显卡我不会搞,

网友:
核心热不热呢?
我顺便向各位大佬请教一下:电压全正常,核心凉凉,这是不是说核心彻底坏了? 有没有可能是BIOS 的问题?

网友:
有电压必然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