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Dell SE2416H维修过程及论坛程序测试结果汇报

楼主(2020-12-10):
不是干维修的,喜欢动手,最多算个爱好者,这个显示器也是经过好些天断断续续才搞定

拿到一台Dell SE2416H,开始时花屏,后来发现会自动重启

首先来论坛学习,发现可以通过刷程序解决,论坛程序有两种512K和384K
[戴尔] 正宗戴尔显示器se2416H原厂程序 512KB的   测试结果可以正常启动,不过输入为VGA+DVI 并且HDMI输出颜色不正常,估计是跟我的板子不完全适配
[维修资料] 戴尔se2416h程序 闪屏  测试结果可以正常启动,运行1小时以上没重启,输入为VGA+HDMI,VGA和HDMI都正常

另外还搜到帖子说故障现象不开机,重启等。为驱动板存储芯片供电不稳定,拆掉供电芯片直连即可[维修经验] dell se2416 通病
水平不行,供电芯片没找到资料,咨询了,大牛估计也不屑,就没敢动手,最后还是刷芯片,也另外买了芯片,直接用夹子刷芯片不行,后来只能拿下来刷

网友A:
又一个写好的吗?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一个写好的吗?呵呵

啥意思,不相信是写好的?
只是处理好了,发出来,希望别人少走弯路

网友:
这业余爱好的设备都 好齐啊。

网友(2021-02-21):
我的最开始故障反复重启,刷了之后也不行,改了线路还是不行。现在测试能用2-30分钟,虽然用的时间比原来长,但是偶尔还是会重启,程序刷了几个,线路也直连了,不知道啥故障。

网友:
新手入行  需要学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