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看这个八脚是什么东西!

楼主(2020-12-10):
隐约可以看见上面的字上下两行      4435    FW5     ,度娘搜不到,用什么型号代换?感谢!这个品牌名字有点意思!主控用SM2258XT,Flash完全无字黑片!

网友:
杂牌啊,修固态啊,呵呵

网友:
供电的,单5V,3.3也可以

网友:
应当是电源芯片

网友:
原来 这就叫做黑片。。。。。。。。。

网友:
就是普通MOS管吧AO4435 4435 P沟道 -30V/-8.8A SOP8

网友:
感谢楼上兄弟,想找代换管子找不到,只能用AO4620这个复合管接三个脚凑合用,旁边的一个小电容也短路直接拆掉修好了!

网友A:
固态就是个大u盘!!

网友(2021-03-09):
引用 网友A:
固态就是个大u盘!!

U盘也是个大固态,没错。两个是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