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tpn-q159dax12a

楼主(2020-12-11):
hp tpn-q159 dax12amb6d0图中地方很烫,散热铁是热的,风扇吹冷风,机器能正常运行,不掉电,但是会自动关机。本人小白,哪位大神能解惑一下

网友A:
散热器热但出冷风,换散热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散热器热但出冷风,换散热器

好吧,我试一下吧,感谢

网友:
吹mos管吗?试过了,都换过了,一样

网友B:
先看看,电脑是不是因为温度高,引起的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电脑是不是因为温度高,引起的关机

是的,鲁大师温度很高,100°C了

网友:
铜管有问题

网友C:
还没到,感觉不太像,先定一个试下

网友:
换铜管呀,帅哥哥

网友:
别,我心脏不好,有点受不了

网友:
风扇吹冷风,散热器是热的,,,,热管有问题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没到,感觉不太像,先定一个试下

仔细观察热管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在排除

网友E:
换热管不行就再换系统,你的win10或者判断电源管理不准确,还有bios的省电模式开启了吗?还有换u,纯属个人见解。我都折腾过这样的现象,系统重新安装w7,i5-2410m换下,安装i3-2330m,bios开启省电模式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热管不行就再换系统,你的win10或者判断电源管理不准确,还有bios的省电模式开启了吗?还有换u,纯属个人见解。我都折腾过这样的现象,系统重新安装w7,i5-2410m换下,安装i3-2330m,bios开启省电模式就OK了。

已经订了散热器,到了换上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仔细观察热管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在排除

已经订了铜管了,到了试下

网友:
不是散热器问题,现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