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的Macbook pro A1708,能开机但是黑屏,也不进系统,求大神指点

楼主(2020-12-11):
到手一台多处进水的A1708,板号820-00840,清理补焊后各路供电恢复。上电后能自动开机,s0供电都有,但是屏不亮,检测发现LCDBKLT_EN_L使能信号没有被拉低,BKLT_EN_R为0。跟另一台同型号正常机器做了下对比,上电升压后电流都是0.6A左右起步,之后正常机器会降到300mA附近,稍后屏幕就会点亮,电流始终在300-400mA上下跳动,进系统后电流进一步降低。但是这台问题机电流降到300mA之后直接会再上到600多毫安,屏幕也不亮,等待一会又会断电重启,之后再重复这个过程。用示波器看了bios周围的spi信号,clk,cs,数据之类都有波形,推测cpu应该已经跑码了。也测了cpu到屏幕的EDP_INT_AUX_P和EDP_INT_AUX_N信号,对地都有200多的阻值,感觉应该也没被背光高压打坏,难道真是cpu挂啦?不知道有没有大神碰到过类似的情况,新手刚入门有点蒙圈,没检测思路了。。。

网友:
进水的板还是自己查看细节 刷个BIOS先

网友:
进水机器用放大镜将进水的地方扫一遍,或用风枪将怀疑的元器件拆下来看下焊盘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就找腐蚀点........

网友(2021-02-23):
CPU 挂了
进水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