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新怪异故障

楼主(2020-12-11):
技嘉ga-970a-ds3p-v2.0 主板,主板背部接触机箱冒火花后,开机马上‘哒‘一声就关机,像按了关机键一样的关机声音;
开关的瞬间测试各种电压,复位,时钟电压都正常..............

网友:
烧了主板啊,碰出火了

网友:
有点年代的主板了,还有北桥。

网友:
am3的主板了,还带南北桥,基本上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
都怪技嘉主板 ,只从用了技嘉主板 我是吃饭不香了 ,主机老是重启

网友:
Z=直接换板吧

网友:
应该看看哪个电压先掉下吧

网友:
3V,5V下级电路有击穿短路。

网友:
技嘉的主板也是SB,技嘉的BIOS也是SB。以后死也不买技嘉的板子。不过显卡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