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我的维修】双12钜献!两片华硕高端主板P9X79艰难维修

楼主(2020-12-11):
临近双12,来了两片华硕高端X79主板,长这样。

第一片,故障:不定时掉电,掉电后马上自动上电,有时自动上电能正常工作,有时会一直掉电-上电循环。

先烤鸡,一切正常,不掉电,最怕这种主板,修它的时候都正常,拿给客户就坏。偶然发现,关了空调,室温低了,偶尔会掉电-上电循环。于是将主板放冰箱冻10分钟,发现故障重现,掉电-上电循环。这时就好下手修了。

简单测了一下,发现掉电时CPU没供电,其他电压基本正常。CPU供电需要EN和SVID等条件,先查简单的EN,发现EN电压只有0.8V左右且不稳定。
点位图,EN受PQ808控制,PQ808基极又受控于PQ809,这两个管子各极电压均不稳定,根据经验,换掉这两个管子,故障依旧。(实际上拆掉PQ808就好,但我不喜欢这样修,喜欢找到故障根源后完美修复)。

再仔细研究电路,PQ809基极为一RC延时电路连接于VTTCPU,测VTTCPU电压稳定,换掉PR830和PC829后,故障修复。实测是PC829轻微漏电。这种故障确实很隐蔽。

第二片是一片二修板,VTTCPU供电修过,故障:VTTCPU供电吱吱叫,电感超烫,几秒钟后断电。这片板子按经验修,翻车了,修了几天时间才修复,故障有点少见。

先测试没断电时,VTTCPU供电电压为1.2V左右,有点高,测试各元件阻值基本没问题,根据经验,换掉PWM IC UP1606Q,故障依旧。
怀疑是不是滤波电容有问题,滤波电容不好拆,在背面并联两个全新固态电容,还是不行(就是这一步误判了)。
接下来,把MOS管和电感都换了,还是不行。
修到这步有点无语了,只能排查PWM IC 外围电路。一查发现问题了,PWM IC 8脚IMAX原来外接100k电阻,被更换成了47k电阻。换回100k电阻,发现VTTCPU电压没有了。

UP1606Q资料没有,找了个差不多的UP6203资料,IMAX是过流保护设定引脚,外接电阻用于设定过流保护电流值,看来这个电路是过流保护了。一修哥也是高手,能修改电路,提高过流保护值,但还是会保护,结合电感超烫的现象,说明此故障的根本原因是VTTCPU输出过流了。

再进一步研究UP6203资料,过流保护后,IC会进入打嗝模式,SS/EN(软启动)引脚波形如图。用示波器实测,确实有三个锯齿波,IC确实是过流保护了。

但VTTCPU供电电流不大,怎么会过流呢?用示波器实测,正常板子的电感前端波形规则,脉冲宽度小;故障板子的电感前端波形频率不稳定,脉冲宽度大,占空比明显比正常板子大,确实是输出电流太大了。偶然用示波器测得电感后端有点杂波,感觉是电容滤波效果有点差。但我已经并联过电容了,故障现象没变,再说了,滤波电容有3个,不会一起坏吧?

正常主板电感前端波形:

故障主板电感前端波形:

修到这个地步,也只能把电容拆下来看看了。拆下来测量,故障原因水落石出:3个滤波固态电容全部短路!怪不得输出会过流!换上3个好电容,主板完美修复!

这故障确实有点少见,这种滤波电容是华硕找富士通定制的日本货,而且VTTCPU又不是电流高、发热大的地方,竟然发生了同时3个电容短路的情况,造成PWM芯片过流保护。一修哥也是高手,虽然没有想到会是电容问题,但修改了IMAX过流保护设定引脚外接电阻,提高了过流保护阈值,让电路勉强可以工作,但时间一长还是会过流。我最开始也怀疑电容问题,但并联电容无效,导致误判翻车。

固态电容短路,在山寨主板上经常遇见,华硕主板遇见的很少,这种连坏三个的更是第一次遇见,导致误判。看来高端主板上的日本货也不靠谱啊。

最后,附上主板点位图和UP6203资料。UP6203各引脚功能与UP1606Q完全一样,估计可以代换。

按版主要求,写一点2020年维修总结吧。
2020年,各位同行过的还好吧?咱们行业整体上是一个夕阳产业,以前我干过一段时间的专职维修,后来在老家找了个单位上班,现在是兼职做维修。如果我干专职维修,估计已经吃不上饭了。
本人家电维修出身,干过台式机和笔记本维修,近几年笔记本维修没法干了,动不动就CPU坏,所以近几年都是接一些高端台式机主板维修的活,利润相对高些。
个人维修习惯是一定要找出故障根源和机理,要求有电子电路基本素养和一定的英语阅读能力,这个只能慢慢培养了。个人不喜欢三板斧和专修通病的,那样没法在技术上有成长。
关于经营,说个事,我们单位搞电脑维护的人,也就会换件和装系统,技术比我差远了,但收入比我高多了。为啥?人家会处关系,跟领导关系好,一些采购的事情交给他去做,这里面的油水大家都懂。所以,很多时候,技术好跟挣钱没关系。
最后,祝愿大家天天有钱赚,票子滚滚来!

网友:
沙发,写帖子不易,求加分

网友A:
这个短路量阻值应该量的出来的吧

网友:
谢谢大师的分享,下载了

网友:
果然是大师级别,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短路量阻值应该量的出来的吧

量不出来,电容不是完全短路,还是有点阻值的。在线测量vtt对地阻值完全正常

网友:
修主板的高手,不错的技术

网友:
老板在哪里修板呢

网友B:
关于2020维修总结呢?经营技巧,自己的收获,对新人的指导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于2020维修总结呢?经营技巧,自己的收获,对新人的指导等

谢谢版主加分!2020年日子不怎么好过,想想怎么写吧,稍后补上

网友:
修主板还真很少去怀疑固态电容

网友C:
大佬,这个电感前端怎么每格调50v?看图是125v?你是倍率问题?没调X10?

网友:
没毛病技术好不一定收入高,技术很好的人个性很强,不咋喜欢拍马屁。

网友:
这样正规,思路清晰的好贴要顶!!!

电容短路可能是这个主板VTT供电坏过,上管击穿,估计都烧过U,可能被一修歌修好了VTT供电但没发现固态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这个电感前端怎么每格调50v?看图是125v?你是倍率问题?没调X10?

示波器探头没调X10,一直是X1在用,习惯了。图上电压数据要除以10才是真实电压

网友:
新手来学习了,楼主以后多教教啊

网友:
可以直接拆除的非要补件,强迫症家属哈哈哈

网友:
修主板,这么难    ,维修费多少????

网友:
技术好和赚钱没关系,会干的不如会说的,手永远干不过嘴。悲哀的社会,可是偏偏是个不会动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