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7000 版号FY510 NM-B961进水后不充电

楼主(2020-12-11):
进水机,客户进水后就没开过机,也没拔电池,隔夜后拿过来的。
拆机发现充电口旁LED灯附近进水腐蚀,刮开后发现断线,飞线后发现有一处通过一个孔通往下面板层。由于没有图纸,不知道通往哪了,孔位处也腐蚀了,测不了通往哪了。盲猜接地,一坨锡接地后LED灯能亮,接上DC20V,可以亮,接电池也能开机,LED灯能亮,但是关机后LED灯也一直亮着,且充不进去电,电源和电池同时接的话LED灯灭,拔掉电源灯正常。
请问这是因为有其他地方坏了还是因为我这根线接的不对,有人手上有这块板的能测下那个地方是通往哪了吗(图中从左往右数第二根飞线)

网友A:
这个地方我给你看过了  不是接地的  而且跟你的故障没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方我给你看过了  不是接地的  而且跟你的故障没关系

那是接到哪里了,飞个线可否

网友C:
电池和适配器单个能开吗,我之前有遇到过类似故障 是没做好绝缘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接到哪里了,飞个线可否

能帮的就这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和适配器单个能开吗,我之前有遇到过类似故障 是没做好绝缘导致的,

单个能开的

网友:
有了这图就好搞了

网友B:
解决了,充电没问题,要原装充电器才能充,插可调电源不插电池进入系统自己就断电了,可调电源单主板能充电,装机进系统就充不了

。就断线的地方飞了线可以了,感谢老哥们的指点,找了点位图和图纸,飞好了线,现在充电LED灯也OK,再测试一段时间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充电没问题,要原装充电器才能充,插可调电源不插电池进入系统自己就断电了,可调电源单主板能充电,装机进系统就充不了。就断线的地方飞了线可以了,感谢老哥们的指点,找了点位图和图纸,飞好了线,现在充电LED灯也OK,再测试一段时间看看。

那个线接地也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线接地也没事?

没事,那个线其实是发光二极管的负极,直接接地灯会常亮,就控制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