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利德ut61e+万用表拆解

楼主(2020-12-11):
晚上拆的,光线有点暗,先看下内部的大概构造
老61e没买过,从网上看,老款在直流电压档可以切换到频率Hz档,新61e+不能;老款有微调旋钮,新款没有

网友A:
这个是那个61改进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那个61改进型

对的。。。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 哈哈 这种问题也修到过几台复#

网友B:
之前淘宝买过一个,试用了两天,感觉不准,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淘宝买过一个,试用了两天,感觉不准,退了

要调精度的 买它基本是用它的二级管档

网友:
总体61e+不错的

网友:
可惜了,用了闪光灯,啥都看不清

网友:
万用表,最讨厌电路过孔放在滑轨上,不耐用。

网友:
改进型不错,我的老款61e就是因为那个可调电阻导致直流电压不准

网友:
动手能力非常巴适,赞一个

网友C(2021-03-01):
有设置为1Ω蜂鸣的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设置为1Ω蜂鸣的没有

不懂啊,阻值为五六十样子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