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能帮我看看这个是啥芯片嘛?

楼主(2020-12-11):
有个台电固态,这个管子烧了,想换一个试试能不能修好,但是tb查丝印竟然找不到,有大兄弟知道这个是啥型号的管子嘛?

网友:
老哥能说说具体啥型号的嘛或者哪种能代换的也行

网友A:
都已经打磨了   知道原理找代换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已经打磨了   知道原理找代换的吧

好的,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