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aier)]
海尔32EU3000开机暗屏故障

楼主(2020-12-11):
    一台海尔32EU3000接机顶盒,上门查看开机有声音无图像,电筒照射屏幕能看见暗图像,怀疑灯条损坏,带回门市维修。
    一顿操作拆开机器,使用灯条测试仪测试灯条,其中一条不亮,淘宝下单买同型号灯条后更换,换上后实际测量待机时灯条电压35V,开机时灯条电压93V。
    顺便把主板数据一并奉上!

网友A:
要不要把全部灯泡换了,以防不稳定

网友B:
只换一条。用不久。现在一般都是换全套的。

网友:
哈哈 这种问题也修到过几台

网友C:
对的,电视换背光都是一套换,拆的风险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换一条。用不久。现在一般都是换全套的。

是更换的2根灯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的,电视换背光都是一套换,拆的风险大啊

小尺寸的还好,就怕大尺寸的,尺寸越大风险越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不要把全部灯泡换了,以防不稳定

是把2根灯条全部换掉的。

网友:
单换灯珠的话也不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