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15 3542进桌面后灰屏

楼主(2020-12-11):
DELL INSPIRON 15 3542
板号:FX3MC 13269-1 UMA
故障现像:进桌面后灰屏
检修过程:依次排除系统、屏幕、内存将故障锁定在主板方面
维修过程:拆机发现机器为集显主板,板载CPU。刷写了BIOS无果后将大致目标放在内存供电和CPU集显供电上面,先检查内存供电,看芯片型号时发现内存供电IC TPS51716的上部有几个电阻电容有腐蚀的迹像,对着图纸发现分别是6VREF外接的R4903PC49038VREFIN外接的PC4902PR4901,先在线大致测了一下两个电阻的阻值,PR490310K左右,PR4901100K左右,明显和图上的30K出入太大,翻半天料板找到一个30K的电阻替换上后,再开机进系统使用一切正常。
故障本来是个小问题,因为这个故障点第一次遇到,客户走后,专门查了一下TPS51716的数据手册:
6VREF的原文是:1.8-Vreference output.(1.8V REF输出)
8VREFIN的原文是:Referenceinput for VDDQ. Connect to the midpoint of a resistor divider from VREF to GNDAdd acapacitor for stable operation.( VDDQ的参考输入,连接至VREFGND的电阻分压点,添加一个电容以稳定操作。)
VDDQ其实就是内存供电。这个故障应是内存供电不准,造成内存工作不正常,集显的机器内存也作显存来用,所以导致进系统灰屏故障,刚开始因为机器能亮所以没有测量各大供电,如果测量了估计修复时间会更少一些。

网友:
新手看帖学习,回帖是种美德

网友:
刷BIOS,遇到过一个

网友:
新手看帖取经

网友A:
楼主细心啊,用显微镜看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细心啊,用显微镜看的吗

打算入手一台显微镜,放大镜现在看的眼晕

网友:
哈哈 这种问题也修到过几台

网友:
思路真清新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这个问题还没有遇见过

网友B:
这个问题还没有遇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还没有遇见过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所以才发此贴

网友C:
这种问题很少见,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很少见,谢谢分享

是的,没有检测时,压根没有想到内存会造成这个问题

网友D:
以前碰到的换屏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碰到的换屏比较多

是的正是因为出乎意料,所以才专门写了这个了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