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80不出公共点艰难维修

楼主(2020-12-11):
早上收到广州同行发来一台x280笔记本,说不开机。插电只有0.010,按开机无反应,拆机观察,还好是一修机。这个机器是要插电池才能开机的,不然会上电不跑码。电流这么小可能公共点还没有出,实际测量的确没有公共点电压,那就跟电池没关系了。先拔小电池放电看看运气,果然,这不是静电问题,还是跑一下线路吧。现在TYPE-C供电的保护隔离会复杂一些,论坛上已经有人分析过了,在此不再赘述。要过保护隔离首先要有供电,一般是升压后的20V,我也遇到过yoga的机器没有升压,5V直接经过升降压芯片升到9V给主板供电,开机后提示慢速充电器,一般下载BIOS程序升级就可以解决。测量升降压电感没有电压也没有短路,往前测量F43发现适配器还没有升压,只有5V。先处理不升压的问题。
升压芯片的工作流程如下:(参考)

按时序测量发现VCC3_LDO_PD输出异常,在3.0-3.1跳动,二极管档测量没发现短路,以为是芯片问题。在料板上找了一个换了上去还是一样,那就可能是后级软击穿了。把后级连接的电路一个个断开,当断开U184时电压正常了,这是一个存储升压协议程序的BIOS芯片。在料板上搬一个过去,通电后还是一样,把周围的电容都换了一遍还是一样跳。百思不得妻姐,没有头绪了。

想了一个早上,干脆推倒重来,一步一步查时序。果然一开始就发现问题,从电源口过来的5V有时会在4V-5V之间跳,我的电源是肯定好的,在别的机器都能用。此时想到可能是电源口接触不良导致电压不稳才有后面的问题,而且这个接口的确也是很爱出问题,接过好几台E480都是接口坏。
越想越自信,信心满满地去华强北拿了一个接口,换上去还是一个鸟样,气得我中午化悲愤为食欲吃了两大碗。
排除这几个因素还有就是短路保护会造成这种情况了,把相连的电路都断开,果然断开F43保险时电压正常升压并保持在20V。再往下测量发现FL94对地接近为0,后面连接几个管子和电容,直接烧鸡法,摸到背面一个电容发烫,把它敲掉,不短路了。电路连上,通电正常升压,出公共点,接上电池,跑码。维修结束。

这个破电容,坏也不坏在明显一点的地方。

网友:
哈哈 这种问题也修到过几台  公共点都正常  就是那几个管子那里电容短路 一般都不会想到、

网友:
哈哈 这种问题也修到过几台

网友A:
这个电容坏大短路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坏大短路了吧

对,单独的电路,疏忽了

网友:
收藏了,帮忙顶一下帖子吧

网友:
这种后级短路的是难查的

网友:
没白忙活,最后还是电容短路!

网友:
分析通俗易懂  适合我等新手学习思路   受教了

网友B:
楼主这个电容是不是短路了,保护隔离电路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电容是不是短路了,保护隔离电路保护了

还没到保护隔离,适配器发现短路保护了

网友:
化悲愤为食欲

网友:
重点是吃了两大碗

网友:
一个小小的电容,

网友:
这种短路原来这样

网友(2021-08-19):
这个简单啊、因为这个机器不升压的时候5V是能过保护隔离的。如果5V都不过保护隔离那肯定隔离电路有问题。

网友(2021-09-20):
LDO_3V3 正常是3.2v
我遇到过变2.7V

网友:
遇见一个集显阻已收藏已加分

网友(2021-11-17):
好分析 下次碰到就有办法了

网友:
没修好之前充电芯片第一脚VBUS电压多少?公共端不短路,又没电压,肯定先看充电芯片条件,如果充电芯片的供电很低,从这里往前推,就不会修好以后脑瓜嗡嗡的了

网友:
厉害了 电路分析的很好 学习了

网友:
楼主这弯路走的有点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