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教程(非常实用)

楼主(2020-12-11):
主板:英文“mainboard”,它是电脑中最大的一块电路板,是电脑系统中的核心部件,它的上面布满了各种插槽(可连接声卡/显卡/MODEM/等)、接口(可连接鼠标/键盘等)、电子组件,它们都有自己的职责,并把各种周边设备紧紧连接在一起。它的性能好坏对电脑的总体指标将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CPU(Central Processing Unit:中央处理器):通常也称为微处理器。它被人们称为电脑的心脏。它实际上是一个电子组件,它的内部由几百万个晶体管组成的,可分为控制单元、逻辑单元和存储单元三大部分。其工作原理为:控制单元把输入的指令调动分配后,送到逻辑单元进行处理再形成数据,然后存储到储存器里,最后等着交给应用程序使用。
        BIOS(Basic-Input-&-Output-System基本输入/输出系统):直译过来后中文名称就是“基本输入输出系统”。它的全称应该是ROM-BIOS,意思是只读存储器基本输入输出系统。其实,它是一组固化到计算机内主板上一个ROM芯片上的程序,它保存着计算机最重要的基本输入输出的程序、系统设置信息、开机上电自检程序和系统启动自举程序。

CMOS:CMOS是电脑主板上的一块可读写的RAM芯片,用它来保护当前系统的硬件配置和用户对某些参数的设定。现在的厂商们把CMOS程序做到了BIOS芯片中,当开机时就可按特定键进入CMOS设置程序对系统进行设置。所以又被人们叫做BIOS设置。

芯片组(Chipset):是构成主板电路的核心。一定意义上讲,它决定了主板的级别和档次。它就是“南桥”和“北桥”的统称,就是把以前复杂的电路和组件最大限度地集成在几颗芯片内的芯片组。

北桥:就是主板上离CPU最近的一块芯片,负责与CPU的联系并控制内存、AGP、PCI数据在北桥内部传输。

南桥:主板上的一块芯片,主要负责I/O接口以及IDE设备的控制等。

MCH(memory controller hub):内存控制器中心,负责连接CPU,AGP总线和内存。

ICH(I/O controller hub):输入/输出控制器中心,负责连接PCI总线,IDE设备,I/O设备等。

FWH(firmware controller):固件控制器,主要作用是存放BIOS。

I/O芯片:在486以上档次的主板,板上都有I/O控制电路。它负责提供串行、并行接口及软盘驱动器控制接口。

PCB:也就是主板线路板它由几层树脂材料粘合在一起的,内部采用铜箔走线。一般的PCB线路板分有四层,最上和最下的两层是信号层,中间两层是接地层和电源层,将接地和电源层放在中间,这样便可容易地对信号线做出修正。而好的主板的线路板可达到六层,这是由于信号线必须相距足够远的距离,以防止电磁干扰,六层板可能有三个或四个信号层、一个接地层、以及一个或两个电源层,以提供足够的电力供应。

AT板型: 也就是“竖”型板设计,即短边位于机箱后面板。它最初应用于IBM PC/AT机上。AT主板大小为13×12英寸。

Baby-AT板型: 随着电子组件和控制芯片组集成度的大幅提高,也相应的推出了尺寸相对较小的Baby AT主板结构。Baby AT大小为13.5×8.5英寸。

ATX(AT eXternal)板型:是Intel公司提出的新型主板结构。它的布局是“横”板设计,就象把Baby-AT板型放倒了过来,这样做增加了主板引出端口的空间,使主板可以集成更多的扩展功能。

Micro-ATX板型:是Intel公司在97年提出的主板结构,主要是通过减少PCI和ISA插槽的数量来缩小主板尺寸的。

AT电源:是由P8和P9两组接口组成,每个接口分别有六个针脚,支持+5.0V,+12V,-5V,-12V电压,它不支持+3.3V电压。

ATX电源:ATX电源是ATX主板配套的电源,为此对它增加了一些新作用;一是增加了在关机状态下能提供一组微电流(5V/100MA)供电。二是增加有3.3V低电压输出。

Slot 1:INTEL专为奔腾II而设计的一种CPU插座,它是一狭长的242针脚的插槽,提供更大的内部传输带宽和CPU性能。

Socker 370:INETL为赛扬系列而设计的CPU插座,成本降低。支持VRM8.1规格,核心电压2.0V左右。

Socker 370 II:INETL为Pentium III Coppermine和Celeron II设计的,支持VRM8.4规格,核心电压1.6V左右。

Slot A:AMD公司为K7系列CPU定做的,外形与Slot 1差不多。

Socket A:AMD专用CPU插座,462针脚。

Socker 423:INTEL专用在第一代奔腾IV处理器的插座。

Socket 478:Willamette内核奔腾IV专用的CPU插座。

SIMM(Single-In-line-Menory-Modules):一种内存插槽,72线结构。

DIMM(Dual-Inline-Menory-Modules):一种内存插槽。168线结构。

SDRAM(Synchronous Burst RAM):同步突发内存。是168线、3.3V电压、带宽64bit、速度可达6ns。是双存储体结构,也就是有两个储存阵列,一个被CPU读取数据的时候,另一个已经做好被读取数据的准备,两者相互自动切换,使得存取效率成倍提高。并且将RAM与CPU以相同时钟频率控制,使RAM与CPU外频同步,取消等待时间,所以其传输速率比EDO DRAM快了13%。SDRAM采用了多体(Bank)存储器结构和突发模式,能传输一整数据而不是一段数据。

DDR RAM(Double Data Rate):二倍数据速度。它的速度比SDRAM提高一倍,其核心建立在SDRAM的基础上,但在速度和容量上有了提高。对比SDRAM,它使用了更多、更先进的同步电路。而且采用了DLL(Delay Locked Loop:延时锁定回路)提供一个数据滤波信号(DataStrobe signal)。当数据有效时,存储控制器可使用这个数据滤波信号来精确定位数据,每16次输出一次。DDR本质上不需要提高时钟频率就能加倍提高SDRAM的速度,它允许在时钟脉冲的上升沿和下降沿读出数据,因此,它的速度是标准SDRAM的两倍。

RDRAM(Rambus DRAM):是美国RAMBUS公司在RAMBUSCHANNEL技术基础上研制的一种存储器。用于数据存储的字长为16位,传输率极速指标为600MHz。以管道存储结构支持交叉存取同时执行四条指令。

Direct RDRAM:是RDRAM的扩展,它使用了同样的RSL,但接口宽度达到16位,频率达到800MHz,效率更高。单个传输率可达到1.6GB/s,两个的传输率可达到3.2GB/s。

ECC(Error Checking and Correcting):就是检查出错误的地方并予以纠正。

PC133:因为Intel P III支持133MHz外频,需要有与其相适应的内存带宽,所以就出现了PC133,它的时钟频率达到133MHz,数据传输率为1.066GB/S。

CACHE:就是缓存,它分为一级缓存和二级缓存。它是为内存和CPU交换数据提供缓冲区的。只所以大部分主板上都有CACHE芯片或插槽,是因其与CPU之间的数据交换要比内存和CPU之间的数据交换快的多。

IDE(Integrated Device Electronics):一种磁盘驱动器的接口类型,也称为ATA接口。是由Compag和Conner共同开发并由Western Digital公司生产的控制器接口,现已作为一种接口标准被广泛的应用。它最多可连接两个IDE接口设备,允许最大硬盘容量528兆,控制线和数据线合用一根40芯的扁平电缆与硬盘接口卡连接。数据传输率为3.3Mbps-8.33Mbps。

EIDE(Enhanced IDE增强性IDE):是Pentium以上主板必备的标准接口。主板上通常可提供两个EIDE接口。在Pentium以上主板中,EDIE都集成在主板中。

RAID:一般称为磁盘阵列,其最主要的用途有二个,一个就是资料备份(Mirroring),或称资料保全,另一个用途就是加速存取(Stripping)。 一般常听到RAID 1就是指备份这个功能,而RAID 0就是加速功能,RAID 0+1就是两者兼具,用白话一点来说,指的就是备份与加速功能。

ULTRA DMA/66:是一种硬盘接口规范,它的突发数据传输率为66MB/S,而且它可以减少CPU工作负担,有利于提高整体系统效率。

ATA100接口:就是拥有100MB/秒的接口传输率,使用80针接口电缆,其中有40根地线,可以避免数据收发时的电磁干扰的一种接口标准。ATA 100完全向下兼容传统的IDE,包括PIO、ATA/33、ATA/66等。

PCI总线(Peripheral Component Interconnect:外部设备互连):属于局部总线是由PCI集团推出的总线结构。它具有133MB/S的数据传输率及很强的带负载能力,可支持10台外设,同时兼容ISA、EISA总线。

AGP插槽(Accelerated-Graphics-Port:加速图形端口):它是为提高视频带宽而设计的总线结构。它将显示卡与主板的芯片组直接相连,进行点对点传输。但是它并不是正规总线,因它只能和AGP显卡相连,故不具通用和扩展性。其工作的频率为66MHz,是PCI总线的一倍,并且可为视频设备提供528MB/S的数据传输率。所以实际上就是PCI的超集。

AGP 1X/2X/4X:AGP 1X的总线传输率为266MB/s,工作频率为66MHz,AGP 2X的总线传输率为532MB/s,工作频率为133MHz,电压为3.3V,AGP 4X的总线传输率为1.06GB/s,工作频率为266MHz,电压为1.5V。

AMR(Audio/Modem Riser声音/调制解调器插卡):是一套开放的工业标准,它定义的扩展卡可同时支持声音及Modem的功能。采用这样的设计,可有效降低成本,同时解决声音与Modem子系统目前在功能上的一些限制。

CNR(Commu-nicationNotwork Riser通讯网络插卡):是AMR的升级产品,从外观上看,它比AMR稍长一些,而且两着的针脚也不相同,所以两者不兼容。CNR能连接专用的CNR-Modem还能使用专用的家庭电话网络(Home PNA),具有PC 2000即插即用功能,比AMR增加了对10/100MB局域网功能的支持。

ACR(Advanced Communication Riser高级通讯插卡):是CNR的升级产品,它可以提供局域网,宽带网,无线网络和多声道音效处理功能,而且与AMR兼容。

SCSI(Small Computer System Interface):的意义是小型计算机系统接口,它是由美国国家标准协会(ANSI)公布的接口标准。SCSI最初的定义是通用并行的SCSI总线。SCSI总线自己并不直接和硬盘之类的设备通讯,而是通过控制器来和设备建立联系。一个独立的SCSI总线最多可以支持16个设备,通过SCSII D来进行控制。

USB(Universal Serial Bus通用串行总线):它不是一种新的总线标准,而是电脑系统接驳外围设备(如键盘、鼠标、打印机等)的输入/输出接口标准。是由IBM、INTEL、NEC等著名厂商联合制定的一种新型串行接口。它采用Daisy Chain方式进行连接。由两根数据线,一根5V电源线及一根地线组成。数据传输率为12MB/s。

FDD:比IDE插槽稍短一点,专门用来插软驱。

并口:就是平常所说的打印口,其实它并不是只能接打印机和鼠标,它还可以接MODEM,扫描仪等设备。

COM端口:一块主板一般带有两个COM串行端口。通常用于连接鼠标及通讯设备(如连接外置式MODEM进行数据通讯)等。

PS/2口:是一种鼠标/键盘接口,一般说的圆口鼠标就接在PS/2口上。

IRQ(INTERRUPTREQUEST):中断请求。外设用来向计算机发出中断请求信号。

ACPI电源接口:是Pentium以上主板特有的一种新功能。作用是在管理电脑内部各种部件时尽量做到节省能源。

AC'97规范:由于声卡越来越贵,CPU的处理能力越来越强大,所以Intel于1996年发布了AC97标准,它把声卡中成本最高的DSP(数字信号处理器)给去掉了,而通过特别编写驱动程序让CPU来负责信号处理,它工作时需要占用一部分CPU资源。

温度检测:CPU温度过高会导致系统工作不稳定甚至死机,所以对CPU的检测是很重要的,它会在CPU温度超出安全范围时发出警告检测。温度的探头有两种:一种集成在处理器之中,依靠BIOS的支持;另一种是外置的,在主板上面可以见到,通常是一颗热敏电阻。它们都是通过温度的改变来改变自身的电阻值,让温度检测电路探测到电阻的改变,从而改变温度示数。

前言

前言:
  各位在实际维修前必须先了解基板的基本架构,因为每一块M/B的架构都不一样
目前是以Intel 架构最为普遍所以初学者最好以维修Intel 架构之M/B为第一优先,另外在维修前你必须先了解各种维修工具的操作方法及使用时机。并且请了解各机种的BIOS Error Code 代表的意义。
   在所有的M/B 拿你的手上时可以先行目检,其实有部份的不良可以目视的方式看出来,所以目检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若是你了解M/B 的架构可以从各不良点针对该Function 目检也许可以很快的找出问题出现在那里。
    在维修时有部份的不良板须更换零件,你在更换零件之前须要先确认零件不良不是因制程不良造成的问题,所以在更换零件之前请先把可以重新焊接的部份(BGA 零件无法重焊故不必重新焊接),再行重焊一次如此可以减少零件误判或是责任单位归属的问题。另外若你判定不良问题是由于制程不良造成的问题,请在拆下零件后再针对该零件的不良讯号再行确认,以确保非零件造成的误判。(如:你发现某一零件的某二个讯号Short ,在你拆下零件后请再量测此零件的此二个讯号是否short ?若不是Short 再判定为制程造成的不良)。
其实维修并不困难,只要你的观念清楚,找问题的方向正确基本上80%的不良板都可以找出不良点。

ff\00的维修

1. 开启电源Check 是否有电源?若无电源请即刻关闭总开关并检查所有零件是否有烧毁的现像?若无电源请用电表量测所有电源是否有short 的现像?
2. 量测所有M/B 上之Crystal 是否振荡,频率及振幅是否正确?
3. 量测M/B 上所有的电源(+3V,+5V,+12V,-12V,-5V,Vcore,VIO,2.5V,1.5V)是否正确?
4. 插上Debug Card , Check 所有Address , Data 是否有送出.
5. 若是发现只有Address 请检查BIOS 是否为空烧?
6. 若BIOS 更换后还是无法Work 请检查BIOS 的Address 是否有收到?
7. 若Address 是正确,请检查BIOS CS 是否动作?
8. 若BIOS CS 有动作请检查Memory Read 是否动作?
9. 有时BIOS 电源未Input 有会造成无法Work,所以在检查所有信号前请务必确认该零件之电源都是正确,且电压Level都是正常.
10. 量测Clock的原因为PC 是序向逻辑的架构每个Chipset 要沟通必须要有Clock 来加以同步,所以若题系统中没有clock 表示Chipset 和CPU,或是Chipset 与Chipset 无法同步更别提数据传输。
11. 电源是所有电路之母,就好像汽车要有汽油才能走,所以若你收到的不良M/B 其中有任一电源未输入,必须设法先让所有电源有Input 到M/B 中,在你解决了电源问题之后往往原本的问题也许就跟若迎刃而解。
12. 你可否有思考过M/B 中BIOS 的扮演的角色,其实 BIOS 中所存的数据就是一些程序及数据的组合,它提供系统在开机前的一些基本测试的过程及基本Chipset 初始化的动作.你知道System 在Boot 之前的第一笔数据EA 5B E0 00 F0  其实一条长程跳跃指令(JMP F000:E05B)(当然这是For Award BIOS 来讲,若是其它的BIOS 也许在Address 上是有点差异的,但基本上第一个BIOS 由BIOS 送出一定是”EA”,BIOS 在系统上也是Memory 的一部分。所以在BIOS 读不到数据时你必须检查所有接到BIOS 的Address & Data 是否有断线或Short 的现像?另外一些Control 讯号也要检查,因为若Control 讯号无法发出即使Address 正确BIOS 也不会放数据放在Data Bus 上。(所以若你发现一连串的数据都是一样的00或FF 请注意也许就是Control 有问题)。
13. 目前Intel 有开发出一新的BIOS 组件叫FWH (Firmware Hub) 这颗组件的功能其实和之前用Flash ROM 的方式是差不多只是它的功能较多,而且这颗组件还有Clock 才会Work 所以在维修前必须先Check 是否有clock 再换零件.此组件也有二个RESET 讯号(RST # 及Init#)这二个讯号必须正常FWH 才会动作.另外有一个讯号必须在RST#动作前就必须设定完毕就是IC(Interface configuration PIN),因为此零件有两种Mode 可动作其中一个Mode 是FWH (就是M/B 目前Default 的动作)另外一个Mode 叫A/A MUX (for 烧录使用)。
c1的维修

C1,28维修流程:
1. 若插上DIMM 发现Debug 停在C1 Or 28 即BIOS 在Check Memory 时有问题产生无法进入下一个流程。
2. 此时请把每根DIMM Socket 都插上Memory Module .再开机检查状况是否还是一样?
3. 把所有Memory Module 全数移除再分别于每个DIMM Socket 上插上Memory Module ,检查是否有任一个socket 插槽是可以Work?若有其中任一Socket 可以Work 表示必须check 所有无法work 的DIMM Socket 的讯号.
4. 检查DIMM Socket 无法Work 的流程:请先Check 每根DIMM 的Clock 是否正确,LEVEL &频率是否正确?另外请检查每根DIMM 的Clock 数量是否正确?
5. MEMORY 的架构是采数组方式排列所以MA 是其Address,在要读取或写入数据之前会送出行 Address 及列Address 那DIMM 如何知道是行Address 或是列Address 就是以CAS , RAS 为准.所以在维修Memory 问题前可先行Check CAS , RAS 是否有动作?(以示波器量测讯号是否有动作?)你可以一直按Reset 使M/B 一直重复POST 的动作如此你就可以Check 出此讯号是否有动作。若想要知道详细动作及讯号动作的先后顺序可参考SDRAM 的动作原理。
6. 另外有些M/B 若未上DIMM 时Clock 并不会送出,所以要检查Clock时请先插上DIMM。
05\07\0d 的维修

05 维修流程:
1. 由Error Code 上的定义05代表为Keyboard Controller 在BIOS 基本测试时无法Pass ,所以造成系统停在”05”
2. 维修方式请先检查Keyboard 的IRQ 是否正常,Keyboard 的解验线路是否正常?

07 维修流程:
1. 07 是BIOS 在检查CMOS 是否正常?另外也会侦测Battery 是否正常?
2. 在拿到07 此类的M/B 可先检查其Battery是否正常?
3. 另外也要检查CMOS IC 是否正常?(有部分的M/B CMOS IC 是外接如ALI 系列的Chipset。
4. 有些M/B 其CMOS 是整合到南桥中或是ICH中所以在维修时要注意是否有可能是Chipset 故障。
5. 另外目前的M/B 大多是将RTC 内建于chipset 中故在Chipset 的周围都会有一颗32.768 筒状的X’Tal  .这个Crystal 就是提供M/B RTC 线路的时基,以使M/B 的及时时间线路可以准确的工作。

0d 维修流程:
1. 0d是BIOS 在侦测VGA Card 是否存在的一段程序,BIOS 会在这段时间去检查所有的Slot 是否有插上VGA Card,若是没有插上的话就会
2. 一般而言必须先了解VGA Card 是插在那个Slot,以目前的M/B 来讲都是插在AGP Slot ,所以在维修时请先检查AGP Slot 的PIN 是否都在,有没有缺PIN 的状况?
3. 在确定没有缺PIN 后请量测AGP 的Clock 是否正常? AGP Slot 的VCC 电压(+12V, +3V,+5V)是否正常?
4. 若VGA 是ON Board 它的VGA BIOS 是和M/B 合并在一起所以你可以先换换BIOS 再检查是否可以开机。
5. 因为VGA Type 是取决于CMOS 中的VGA Type设定,一般是设定在 VGA/EGA 即彩色影象卡。所以若CMOS 内容有错也可能造成VGA 无法动作。(此时可以清除CMOS 看看VGA 会不会变正常)?

    同时 要补充一点:在遇到05 07 0d的问题是,也要兼顾考虑I/O chipset 坏的可能 通常情况下用温度判断就可以
“3D,4E”的维修

3d 维修方式:
1. 基本上目前的Mouse 都是使用PS/2 界面也就是和KeyBoard 共享一颗Controller 所以若是系统当在3D 有可能是在Initialize PS/2 Mouse 时出现了问题,在此时你可以量测IRQ 12 因为一般Mouse 都是使用这个IRQ所以你可以先检查这个IRQ 是否有问题。
2. 另外Mouse 有部分的问题与Keyboard 的维修方式雷同.只是差别于Mouse Address 不同。

4E 维修方式:
1. 一般4E是BIOS show 错误讯息的时机,若是当在4E会有二种不同的状况,第一种是没有画面此时你必须检查VGA Card 是否有插好,另外一种状况是Keyboard 无法动作此时必须检查Keyboard 是否可以正常工作?
2. 你一定会问为什么在05 时就已经检查过Keyboard 在4E时又要再检查一次呢,其实若是系统未当在05表示在初始化Keyboard controller 时并未发生问题。有可能是Keyboard controller 和Keyboard 间无法Work 造成Keyboard 无法动作.
3. BIOS 在05阶段只是作初始化的工作,有些讯号在初始化的过种并无法检查出问题只有在实际应用上才会出现问题.
4. 请你打开线路图,你会发现Keyboard controller 和外部Keyboard 的沟通讯号只有5个排除VCC 及GND 剩下三个其中有一PIN 是NC Pin 所以实际上应用的PIN 只有KBData ,KBClk 两个讯号。
5. Keyboard 是以串行方式和M/B 沟通KBDATA 是用来传送Data ,KBCLK 是用来同步用。(注:后来的M/B 上的应用有许多地方为了节省空间及成本,在某些低速的场合都是以串行的方式来进行沟通如SMBUS
6. Keyboard 内部其实也有一颗Keyboard Controller ,其功能除了与M/B沟通外它也扮演了Keyboard 按钮的侦测及译码的工作。所以电源及GND在维修Keyboard 时也是一个重要的检查点.

不认硬盘、光驱的维修

1. 一般而言在DEBUG Show “FF” 时表示POST 基本测试已经完成。BIOS 此时会把系统控制权交给OS (Windows 98 , Linux , UNIX , MS-DOS ,OS/2, Windows NT ….. )。但要把控制权交给OS 之前须把OS 先Load 到Main Memory 中所以BIOS 会先读取HDD 或 Floppy 的第零轨的数据进而把整个操作系统启动。
2. 所以在开机时若BIOS 找不到HDD 或Floppy 中未有任何磁盘则计算机就会停往。并Show 出错误讯息.但测试线是用HDD Boot 所以一般而言须朝向HDD 的问题来找起,一般来说若BIOS 是使用 Award 则你可以利用CMOS Menu(一般是按Del 进入有些M/B 是按其也的按钮)你可以找到一个叫HDD Auto Detect 的功能它可以协助你是否BIOS 无法找到HDD?若是BIOS你用此功能无法找到HDD 表示IDE 的界面有问题你必须找出线路图上所有的IDE 讯号(在M/B 上有二个40 PIN 的排针,一个叫Primary IDE 一个叫Secondary IDE )你可以试若将HDD 插在另外一个排针并且再执行一次HDD Auto Detect 的功能.若可以找到HDD 表示主要的IDE 界面的问题.若仍然无法找到请确定所有讯号都正常再行Check。另外你也可以在进CMOS Menu 后先Check 是否HDD 的功能有被Disable ,因为有一些M/B 因为 BIOS 的BUG 有时候会有此功能被关闭的可能。所以若是遇到这类的M/B 你可以清除CMOS 也许可以解决此问题。
3. 有时No Boot 并不是IDE 找不到而是BIOS 在Load OS 时当掉,以前有些机种有L2 Cache ,你可以试着把L2 Cache 关掉,若是可以解决这问题你就可以朝Cache 方向维修。但若题M/B 没有Cache 的机种,牵涉的层面较广所以不在此处讨论。不过你可以朝CPU 电压 (Vcore, VIO Vref….),Chipset VCC部份下手,另外若是电压有噪声也有可能造成系统当机。在维修时有检查CLOCK,其实若题CLOCK 不够干净也有可能造成系统当机.
4. 之前有提到Cache 的维修方式,一般而言M/B 上都有一颗CACHE Controller (一般都是北桥)你以检查线路上与此Chipset 连接的讯号是否有Open 或Short 的问题。
5. 之前都没有提到任何更换零件的问题,其中有部分是因为零件在M/B 中是高单价的东西,若是随意的更换可能会造成无谓的浪费,所以初期在维修时不建议各位更换零件,若要更换零件请请教较资深的人

BIOS自检报错信息

    微机在启动的时候,主板BIOS会对所有硬件设置进行自检,一旦发生错误或故障,BIOS除了发出响铃以外,还会在显示屏幕上提示出错信息,下面归纳一部分常见出错提示:
----BIOS ROM checksum error-System halted
翻译:BIOS 信息在进行总和检查 ( checksum ) 时发现错误,因此无法开机。
解析:会遇到这种问题...通常是「死定了」!通常是因为 BIOS 信息刷新不完
全所造成的.
----CMOS battery failed
翻译:CMOS 电池失效。
解析:这表是 CMOS 电池的电力已经不足,请更换电池。
----CMOS checksum error-Defaults loaded
翻译:CMOS 执行整和检查时发现错误,因此载入预设的系统设定值。
解析:通常发生这种状况都是因为电池电力不足所造成,因此建议先换电源看看。如果此情形依然存在,那就有可能是 CMOS RAM 有问题,而因为 CMOS RAM 我们个人是无法维修的,所以建议送回原厂处理。
----Display switch is set incorrectly
翻译:显示开关配置错误。
解析:较旧型的主机板上有 Jumper 可设定萤幕为单色或彩色,而此讯息表示主机板上的设定和 BIOS 里的设定不一致,所以只要判断主机板和BIOS谁为正确,然后更新错误的设定即可。
----Press ESC to skip memory test
翻译:在内存测试中,可按下 ESC 略过。
解析:如果你在 BIOS 内并没有设定快速测试的话,那么开机就会执行电脑零件的测试,如果你不想等待,可按 ESC 略过或到 BIOS 内开启 Quick Power On Self Test一劳永逸
----HARD DISK initizlizing 【Please wait a moment...】
翻译:正在对硬盘做起始化 ( Initizlize ) 动作。
解析:这种讯息在较新的硬盘上根本看不到。但在较旧型的硬盘上,其动作因为较慢,所以就会看到这个讯息。
----HARD DISK INSTALL FAILURE
翻译:硬盘安装失败。
解析:遇到这种事,请先检查硬盘的电源线、硬盘线是否安装妥当?或者硬盘 Jumper 是否设错? ( 例如两台都设为 Master 或 Slave。)
----Primary master hard disk fail
翻译:POST 侦测到 Primary master IDE 硬盘有错误。
解析:遇到这种事,请先检查硬盘的电源线、硬盘线是否安装妥当?或者硬盘 Jumper 是否设错? ( 例如两台都设为 Master 或 Slave。)
----Primary slave hard disk fail
翻译:POST 侦测到 Primary slave IDE 硬盘有错误。
解析:遇到这种事,请先检查硬盘的电源线、硬盘线是否安装妥当?或者硬盘 Jumper 是否设错? ( 例如两台都设为 Master 或 Slave。)
----Secondary master hard fail
翻译:POST 侦测到 Secondary master IDE 硬盘有错误。
解析:遇到这种事,请先检查硬盘的电源线、硬盘线是否安装妥当?或者硬盘 Jumper 是否设错? ( 例如两台都设为 Master 或 Slave。)
----Secondary slave hard fail
翻译:POST 侦测到 Secondary slave IDE 硬盘有错误。
解析:遇到这种事,请先检查硬盘的电源线、硬盘线是否安装妥当?或者硬盘 Jumper 是否设错? ( 例如两台都设为 Master 或 Slave。)
----Hard disk(s) disagnosis fail
翻译:执行硬盘诊断时发生错误
解析:这种讯息通常代表硬盘本身故障...你可以先把这颗硬盘接到别的电脑上试试看,如果还是一样的问题,那只好送修了。
----Floppy disk(s) fail
翻译:无法驱动软驱。
解析:先检查软软驱线有没有接错或松脱?电源线有没有接好?如果这些都没问题,那可能就是软驱故障了。
----FLOPPY DISK(S) fail(80)
翻译:无法驱动软驱。
解析:先检查软驱线有没有接错或松脱?电源线有没有接好?如果这些都没问题,那可能就是软驱故障了。
----FLOPPY DISK(S) fail(40)
翻译:无法驱动软驱。
解析:先检查软驱线有没有接错或松脱?电源线有没有接好?如果这些都没问题,那可能就是软驱故障了。
----Keyboard error or no keyboard present
翻译:此讯息表示无法启动键盘。
解析:检查看看键盘连接线有没有插好?把它插好即可。
----Memory test fail
翻译:内存测试失败。
解析:通常会发生这种情形大概都是因为内存不兼容或故障所导致,所以请先以每次开机一条内存的方式分批测试,找出故障的内存,把它拿掉或送修即可。
----Override enable-Defualts loaded
翻译:目前的 CMOS 组态设定如果无法启动系统,则载入 BIOS 预设值以启动系统。
解析:可能是你在 BIOS 内的设定并不适合你的电脑 ( 像你的内存只能跑PC100但你让它跑PC133 ),这时进入 BIOS 设定画面把设定以稳定为优先做调整即可。
----Press TAB to show POST screen
翻译:按 TAB 可以切换幕萤显示。
解析:有一些 OEM 厂商会以自己设计的显示画面来取代 BIOS 预设的 POST 显示画面,而此讯息就是要告诉使用者可以按 TAB 来把厂商的自定画面和 BIOS 预设的 POST 画面来做切换。

微机主板维修思路

开机:(不开机就是CPU不工作)
查找步骤:先查信号再查阻值。

1、供电 (跳线超频就是改变CPU工作电压)。

〈1〉CPU供电(1.5V)

插上负载看1.5V有无——无,看三极管的三种供电(一种5V,另外两面三种是电压IC输出给效应管G极的一个4点多伏一个7点多伏的电压)——IC供电(12V/5V)——直接提供电压的电源插座。

(如有12V无输出——IC坏输出不是4点多伏和7点伏的电压)——IC坏OR 三极管坏

CPU工作电压低(如电压IC输出是10V——3极管坏OR 开路。

当不插CPU工作电压正常。,插上CPU 工作电压没有或偏低,——电压IC坏OR 负载短路。

〈2〉VID电压(5V)

IC输出VID——经排阻——CPU

2、VTT电压(1.5v)(控制线本身有高低电平)

给地址数据线供电同时也给CPU供电VTT电压是三极管(通常是CPU旁的大三极管)调整后经排阻给CPU数据和地址线的。

3、导致CPU不工作的其它原因。

〈1〉供电

〈2〉时钟

〈3〉复位——无——电源IC电源好信号和电源IC有条直线OR 晶振。

〈4〉CPU跳线跳错

〈5〉32768晶振——插上CPU没有复位,不插CPU复位正常

〈6〉CPU的数据,地址,控制线短路或开路都有可能使CPU不工作。如不能传达室递地址——不正常工作——保护不开机

〈7〉CPU变坏接触不良。

〈8〉PCI ISA数据线,地址线开路或短路。

〈9〉BIOS坏,脚电  信号无CPU不工作——有CPU可能工作——如电造有CPU不工作——BIOS坏。

〈10〉门电路问题

〈11〉I/O坏

〈12〉北桥供电(1.5v2.54v)

北桥通过旁边一大三极管给它供电,在供电电路中会有很多小电容,即北桥旁边的小电容,这些小电容供电滤波的作用。用表笔打电容两端查供电,因电容一端接地,也可查阻值,一般阻值在100欧以上。

注板上大三极管都是给组件供电的,有的有可能是一个给多个供电。

4、查阻植以北桥为中心(查北桥电等)——以BIOS为中心查ISA  来判断I/O和南侨好坏——查PCI判断南北桥好坏。

BIOS影响CPU正常工作,电容是CPU发出来的信号到了BIOS的工脚。

长方形BIOS查工电容信号,供电方BIOS ——查24初始化信号,供电时钟,复位

珍断卡显示OO或FF说明CPU没工作

DB02541——BIOS坏或BIOS的问题

当进入BIOS设置保存之后重新启动,屏幕显示列一行英文后带省略点时新机——怀疑BIOS,BIOS坏很多时候显示器不显,有时能进CMOS设置,但不能进系统。

要进入系统时重新启动CMOS复位设置问题——清除CMOS不开机复位都可能是门电路

内存:

诊断卡显示C1C6D3D4——内存问题

(1) 内存条坏

(2)内存供电时钟

(3)行列插上内存行列经通有跳变

(4)数据,地址线。

(5)插槽接触不良。

属于内存的其它问题

CPU 读到内存死机。

运行大型软件死机——内存不够。

进98后文件名少字符。

有些显卡(集成显卡的主板)要借用内存作显存,所以内存必须插在第一个槽上72线内存要2条一起用。插1.3槽或2.4槽。

显卡:

FF——C1——C3——C5——OB——OD,2B,31(有的不显示就停在这里,有的跳到键盘6F4E时停止跳变)

不显示:

显卡坏

使用不同的显卡在PCI,ISA,AGP的每一个槽中试查PCI槽ISA槽一个槽的个脚短路所有槽都短路,PCI/ISA所有槽的复位都是一个复位信号过来的。但时钟却各自独立。)

所有外设功能都和南桥相边,因只有南桥连接I/O

集成显卡(VGA)

R.G.B三其色对地阻值应在100欧左右。

三基色和行,场同步,信号由北桥输出经旁边的IC到VGA,如没有IC经排阻,还有排阻经电感给VGA供电,电感上都接有电容滤波。

有故障若上述组件全好则北桥坏。

一般缺色,查阻值可查出。花屏,黑屏可能显存坏也可能北桥问题。

显示器显示顺序:

显卡资料

显示主板资料,主要从BIOS获取

显示CPU资料,锁频不能自设超频,超频要上好风扇。

CPU频率显示错误:1。跳线跳错2。时钟IC有问题3。电路中电阻电容造成频率不对

显示内存:

首先重插内存:内存本身坏,内存槽有问题,数据,地址,控制线有问题。

显示IDE连接资料。

IDE很少坏。

1、找不到硬盘——排除硬盘半身,信号线,硬盘上主从跳线——CMOS设置找硬盘——问题在主板上——查阻价如阻值不对要一至追查到南桥,中间的排阻坏的较多,还有中间断线,有的光驱和硬盘不能插一个IDE槽。

2、硬盘容量不对——信号线和硬盘本身首先排除(首先清除CMOS然后换信号线大部分OK)

1>阻值正常则南桥坏

2>查阻值则开路或短路

6.软驱资料.

1)、排除FDD本身和信号线__主板故障.

2)、查看CMOS设置(CMOS设置不要FDD,检测时不显FDD资料,如没有FDD就显示FDD失败如有就显示找到FDD)

3)、FDD有的边到了南桥(较少)有的边到了I/O(大部分)I/O坏的较多,南桥坏的较少.

7.键盘资料:

换一个键盘.

接触不良.

查电压,时钟,一个信号线

查相关电容,排阻,(排阻供电)

查电感I/O,南桥很少坏,另外键盘口易坏.

8.COM口

COM口很少坏,COM口芯电坏的较多,通过查阻值可查出问题I/O可能坏南桥很少坏.

9.打印口(故障较多)

排阻供电___打印口__(有的经过330/220排阻)I/O排阻5V供电给每根线,第根供电线都有电容滤波,大多数是I/O坏,旁边的排阻电容很少坏.

10.USB口(故障很少):

查5V供电.

USB直接接南桥,只有少数到I/O,其它相关组件不易坏.键盘,鼠标,USB到南桥I/O之间的电感很容易坏,电感起保险作用。

11.游戏口

有的到I/O,一般到南桥

不同的I/O功能不同,功能的多少取决于I/O脚数查供电和波波电容——都好南桥坏。

声卡/集成声卡

装不上声卡:1、CMOS设置 2、无驱动

时钟电路

   给大家介绍一下主板时钟电路工作原理,这个一定要记住对你以后修主板大有帮助的.
   时钟电路工作原理:3.5电源经过二极管和电感进入分频器后,分频器开始工作,和晶体一起产生振荡,在晶体的两脚均可以看到波形。晶体的两脚之间的阻值在450---700欧之间。在它的两脚各有1V左右的电压,由分频器提供。晶体两脚常生的频率总和是14.318M。
总频(OSC)在分频器出来后送到PCI槽的B16脚和ISA的B30脚。这两脚叫OSC测试脚。也有的还送到南桥,目的是使南桥的频率更加稳定。在总频OSC线上还电容。总频线的对地阻值在450---700欧之间,总频时钟波形幅度一定要大于2V电平。如果开机数码卡上的OSC灯不亮,先查晶体两脚的电压和波形;有电压有波形,在总频线路正常的情况下,为分频器坏;无电压无波形,在分频器电源正常情况下,为分频器坏;有电压无波形,为晶体坏。
   没有总频,南、北桥、CPU、CACHE、I/O、内存上就没有频率。有了总频,也不一定有频率。总频一定正常,可以说明晶体和分频器基本上正常,主要是晶体的振荡电路已经完全正常,反之就不正常。
当总频产生后,分频器开始分频,R2将分频器分过来的频率送到南桥,在南桥处理过后送到PCI槽B8和ISA的B20脚,这两脚叫系统测试脚,这个测试脚可以反映主板上所有的时钟是否正常。系统时钟的波形幅度一定要大于1.5V,这两脚的阻值在450---700欧之间,由南桥提供。
   在主板上RESET和CLK者是南桥处理的,在总频正常下,如果RESET和CLK都没有,在南桥电源正常情况下,为南桥坏。主板不开机,RESET不正常,先查总频。在主板上,时钟线比AD线要粗一些,并带有弯曲。

波形的作用

PCB上的任何一条走线在通过高频信号的情况下都会对该信号造成时延时,蛇形走线的主要作用是补偿“同一组相关”信号线中延时较小的部分,这些部分通常是没有或比其它信号少通过另外的逻辑处理;最典型的就是时钟线,通常它不需经过任何其它逻辑处理,因而其延时会小于其它相关信号。
高速数字PCB板的等线长是为了使各信号的延迟差保持在一个范围内,保证系统在同一周期内读取的数据的有效性(延迟差超过一个时钟周期时会错读下一周期的数据),一般要求延迟差不超过1/4时钟周期,单位长度的线延迟差也是固定的,延迟跟线宽,线长,铜厚,板层结构有关,但线过长会增大分布电容和分布电感,使信号质量,所以时钟IC引脚一般都接RC端接,但蛇形走线并非起电感的作用,相反的,电感会使信号中的上升元中的高次谐波相移,造成信号质量恶化,所以要求蛇形线间距最少是线宽的两倍,信号的上升时间越小就越易受分布电容和分布电感的影响.
因为应用场合不同具不同的作用,如果蛇形走线在电脑板中出现,其主要起到一个滤波电感的作用,提高电路的抗干扰能力,电脑主机板中的蛇形走线,主要用在一些时钟信号中,如PCIClk,AGPClk,它的作用有两点:1、阻抗匹配 2、滤波电感。对一些重要信号,如INTEL HUB架构中的HUBLink,一共13根,跑233MHz,要求必须严格等长,以消除时滞造成的隐患,绕线是唯一的解决办法。一般来讲,蛇形走线的线距>=2倍的线宽。PCI板上的蛇行线就是为了适应PCI 33MHzClock的线长要求。若在一般普通PCB板中,是一个分布参数的 LC 滤波器,还可作为收音机天线的电感线圈,短而窄的蛇形走线可做保险丝等等.
随着主板电路集成度的不断提高及主板价格的降低,其可维修性越来越低。但掌握全面的维修技术对迅速判断主板故障及维修其它电路板仍是十分必要的。下文向大家讲解主板故障的分类、起因和维修。
 一、主板故障的分类
  1.根据对微机系统的影响可分为非致命性故障和致命性故障非致命性故障也发生在系统上电自检期间,一般给出错误信息;致命性故障发生 在系统上电自检期间,一般导致系统死机。
  2.根据影响范围不同可分为局部性故障和全局性故障 局部性故障指系统某一个或几个功能运行不正常,如主板上打印控制芯片损坏,仅造成联机打印不正常,并不影响其它功能;全局性故障往往影响整个系统的正常运行,使其丧失全部功能,例如时钟发生器损坏将使整个系统瘫痪。  3.根据故障现象是否固定可分为稳定性故障和不稳定性故障  稳定性故障是由于元器件功能失效、电路断路、短路引起,其故障现象稳定重复出现,而不稳定性故障往往是由于接触不良、元器件性能变差,使芯片逻辑功能处于时而正常、时而不正常的临界状态而引起。如由于I/O插槽变形,造成显示卡与该插槽接触不良,使显示呈变化不定的错误状态。  4.根据影响程度不同可分为独立性故障和相关性故障  独立性故障指完成单一功能的芯片损坏;相关性故障指一个故障与另外一些故障相关联,其故障现象为多方面功能不正常,而其故障实质为控制诸功能的共同部分出现故障引起(例如软、硬盘子系统工作均不正常,而软、硬盘控制卡上其功能控制较为分离,故障往往在主板上的外设数据传输控制即DMA控制电路)。
  5.根据故障产生源可分为电源故障、总线故障、组件故障等  电源故障包括主板上+12V、+5V及+3.3V电源和Power Good信号故障;总线故障包括总线本身故障和总线控制权产生的故障;组件故障则包括电阻、电容、集成电路芯片及其它元部件的故障。
  二、引起主板故障的主要原因
  1.人为故障:带电插拨I/O卡,以及在装板卡及插头时用力不当造成对接口、芯片等的损害
  2.环境不良:静电常造成主板上芯片(特别是CMOS芯片)被击穿。另外,主板遇到电源损坏或电网电压瞬间产生的尖峰脉冲时,往往会损坏系统板供电插头附近的芯片。如果主板上布满了灰尘,也会造成信号短路等。
  3.器件质量问题:由于芯片和其它器件质量不良导致的损坏。
 三、主板故障检查维修的常用方法
  主板故障往往表现为系统启动失败、屏幕无显示等难以直观判断的故障现象。下面列举的维修方法各有优势和局限性,往往结合使用。
  1.清洁法  可用毛刷轻轻刷去主板上的灰尘,另外,主板上一些插卡、芯片采用插脚形式,常会因为引脚氧化而接触不良。可用橡皮擦去表面氧化层,重新插接。
  2.观察法  反复查看待修的板子,看各插头、插座是否歪斜,电阻、电容引脚是否相碰,表面是否烧焦,芯片表面是否开裂,主板上的铜箔是否烧断。还要查看是否有异物掉进主板的元器件之间。遇到有疑问的地方,可以借助万用表量一下。触摸一些芯片的表面,如果异常发烫,可换一块芯片试试。
  3.电阻、电压测量法   为防止出现意外,在加电之前应测量一下主板上电源+5V与地(GND)之间的电阻值。最简捷的方法是测芯片的电源引脚与地之间的电阻。未插入电源插头时,该电阻一般应为300Ω,最低也不应低于100Ω。再测一下反向电阻值,略有差异,但不能相差过大。若正反向阻值很小或接近导通,就说明有短路发生,应检查短的原因。产生这类现象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1)系统板上有被击穿的芯片。一般说此类故障较难排除。例如TTL芯片(LS系列)的+5V连在一起,可吸去+5V引脚上的焊锡,使其悬浮,逐个测量,从而找出故障片子。如果采用割线的方法,势必会影响主板的寿命。  (2)板子上有损坏的电阻电容。  (3)板子上存有导电杂物。  当排除短路故障后,插上所有的I/O卡,测量+5V,+12V与地是否短路。特别是+12V与周围信号是否相碰。当手头上有一块好的同样型号的主板时,也可以用测量电阻值的方法测板上的疑点,通过对比,可以较快地发现芯片故障所在。  当上述步骤均未见效时,可以将电源插上加电测量。一般测电源的+5V和+12V。当发现某一电压值偏离标准太远时,可以通过分隔法或割断某些引线或拔下某些芯片再测电压。当割断某条引线或拔下某块芯片时,若电压变为正常,则这条引线引出的元器件或拔下来的芯片就是故障所在。  4.拔插交换法  主机系统产生故障的原因很多,例如主板自身故障或I/O总线上的各种插卡故障均可导致系统运行不正常。采用拔插维修法是确定故障在主板或I/O设备的简捷方法。该方法就是关机将插件板逐块拔出,每拔出一块板就开机观察机器运行状态,一旦拔出某块后主板运行正常,那么故障原因就是该插件板故障或相应I/O总线插槽及负载电路故障。若拔出所有插件板后系统启动仍不正常,则故障很可能就在主板上。采用交换法实质上就是将同型号插件板,总线方式一致、功能相同的插件板或同型号芯片相互芯片相互交换,根据故障现象的变化情况判断故障所在。此法多用于易拔插的维修环境,例如内存自检出错,可交换相同的内存芯片或内存条来确定故障原因。
  5.静态、动态测量分析法  (1)静态测量法:让主板暂停在某一特写状态下,由电路逻辑原理或芯片输出与输入之间的逻辑关系,用万用表或逻辑笔测量相关点电平来分析判断故障原因。  (2)动态测量分析法:编制专用论断程序或人为设置正常条件,在机器运行过程中用示波器测量观察有关组件的波形,并与正常的波形进行比较,判断故障部位。   6.先简单后复杂并结合组成原理的判断法  随着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广泛应用,主板上的控制逻辑集成度越来越高,其逻辑正确性越来越难以通过测量来判断。可采用先判断逻辑关系简单的芯片及阻容组件,后将故障集中在逻辑关系难以判断的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
  7.软件诊断法  通过随机诊断程序、专用维修诊断卡及根据各种技术参数(如接口地址),自编专用诊断程序来辅助硬件维修可达到事半功倍之效。程序测试法的原理就是用软件发送数据、命令,通过读线路状态及某个芯片(如寄存器)状态来识别故障部位。此法往往用于检查各种接口电路故障及具有地址参数的各种电路。但此法应用的前提是CPU及基总线运行正常,能够运行有关诊断软件,能够运行安装于I/O总线插槽上的诊断卡等。编写的诊断程序要严格、全面有针对性,能够让某些关键部位出现有规律的信号,能够对偶发故障进行反复测试及能显示记录出错情况。
一、开机无显示
  由于内存条原因出现此类故障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一般是因为内存条与主板内存插槽接触不良造成(在排除内存本身故障的前提下),只要用橡皮擦来回擦试其金手指部位即可解决问题(不要用酒精等清洗),还有就是内存损坏或主板内存槽有问题也会造成此类故障。
  由于内存条原因造成开机无显示故障,主机扬声器一般都会长时间蜂鸣(针对Award Bios而言)
二、windows系统运行不稳定,经常产生非法错误
  出现此类故障一般是由于内存芯片质量不良或软件原因引起,如若确定是内存条原因只有更换一途。
三、windows注册表经常无故损坏,提示要求用户恢复
  此类故障一般都是因为内存条质量不佳引起,很难予以修复,唯有更换一途。
四、windows经常自动进入安全模式
  此类故障一般是由于主板与内存条不兼容或内存条质量不佳引起,常见于PC133内存用于某些不支持PC133内存条的主板上,可以尝试在CMOS设置内降低内存读取速度看能否解决问题,如若不行,那就只有更换内存条了。
五、随机性死机
  此类故障一般是由于采用了几种不同芯片的内存条,由于各内存条速度不同产生一个时间差从而导致死机,对此可以在CMOS设置内降低内存速度予以解决,否则,唯有使用同型号内存。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内存条与主板不兼容,此类现象一般少见,另外也有可能是内存条与主板接触不良引起电脑随机性死机,此类现象倒是比较常见。
六、内存加大后系统资源反而降低
  此类现象一般是由于主板与内存不兼容引起,常见于PC133内存条用于某些不支持PC133内存条的主板上,即使系统重装也不能解决问题。
七、windows启动时,在载入高端内存文件himem.sys时系统提示某些地址有问题
  此问题一般是由于内存条的某些芯片损坏造成,解决方法可参见下面内存维修一法。
八、运行某些软件时经常出现内存不足的提示
  此现象一般是由于系统盘剩余空间不足造成,可以删除一些无用文件,多留一些空间即可,一般保持在300M左右为宜。
九、从硬盘引导安装windows进行到检测磁盘空间时,系统提示内存不足
  此类故障一般是由于用户在config.sys文件中加入了emm386.exe文件,只要将其屏蔽掉即可解决问题。
  其实,从硬盘以DOS方式引导安装windows的方法比较复杂而且速度慢,其一,必须要在硬盘上安装DOS文件,且还要配置config.sys和autoexec.bat文件,若文件配置不当,还会引发一系例不可预见的故障,对于初学者很不实用。其二,windows装入成功后,由于每次启动系统都会调入config.sys与autoexec.bat文件来驱动光驱,使得系统启动时间延长,如若屏蔽掉config.sys与autoexec.bat后,在windows下有时光驱又不能正常工作。
十、安装windows进行到系统配置时产生一个非法错误
  此类故障一般是由于内存条损坏造成,可以按内存维修一法来解决,如若不行,那就只有更换内存条了。
十一、启动windows时系统多次自动重新启动
  此类故障一般是由于内存条或电源质量有问题造成,当然,系统重新启动还有可能是CPU散热不良或其它人为故障造成,对此,唯有用排除法一步一步排除。
十二、内存维修一法
  出现上面几种故障后,倘若内存损坏或芯片质量不行,如条件不允许可以用烙铁将内存一边的各芯片卸下,看能否解决问题,如若不行再换卸另一边的芯片,直到成功为止(如此焊工只怕要维修手机的人方可达到)。当然,有条件用示波器检测那就事半功倍了),采用此法后,因为已将内存的一边芯片卸下,所以内存只有一半可用,例如,64M还有32M可用,为此,对于小容量内存就没有维修的必要了。
    维修内存一定要小心谨慎,以免毁坏整条内存芯片!

网友:
老资料有一定的价值

网友:
没有的这算什么资料

网友:
就是资料有点陈旧了、、

网友:
楼主威武霸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