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多核wd400故障求助!

楼主(2020-12-11):
     拆机所见pfc  mos管其中一只已经炸裂,拆下检测另一只正常,拆下检测开关mos管也都正常,pfc部分的R30 、r15两个10欧姆贴片电阻断路,贴片小对管其中一只pnp三极管短路;更换所有损坏原件,串入100W灯泡接上负载插电灯泡一闪即灭。
     测量大电容307v 、 +5vsb为4.99v 应该正常的,短接绿线开机  灯泡一直连续闪烁,各组电压均无输出,且此时灯泡亮度高,怀疑还有故障,没敢去掉灯泡试机。
     替换431、替换cm6800tx问题依旧,cm6800TX的15脚外接的几个1兆欧电阻都已经测量都是好的。后级输出的各二极管都已拆下测量过没发现有损坏的!接下来该怎么进行,有劳各位大神给个思路!

网友:
这电源做工还算可以,但输出400W有点勉强

网友A:
记住修pfc电路最后测试短接绿线,串联灯泡闪,说明pfc应该正常了,拆了灯泡测试吧,pfc不是适合传统的串联灯泡维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记住修pfc电路最后测试短接绿线,串联灯泡闪,说明pfc应该正常了,拆了灯泡测试吧,pfc不是适合传统的串联灯泡维修了

谢谢!还以为有别的问题没发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还以为有别的问题没发现

拆了灯泡测试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拆了灯泡测试吧........

明天回家试试看,今天外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天回家试试看,今天外出了

期待你的好消息........

网友:
刚刚测试完,完全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住修pfc电路最后测试短接绿线,串联灯泡闪,说明pfc应该正常了,拆了灯泡测试吧,pfc不是适合传统的串联灯泡维修了

谢谢老师不吝赐教

网友:
很好很好学习了

网友:
Pfc不需要灯泡,直接测整流桥前后阻值不短路就可以直接上电。

网友D:
这么小的功率PFC居然是双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这么小的功率PFC居然是双管?

还是对18A的,用料足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对18A的,用料足

原配是13N60手里没有所以就用18N60了

网友C:
楼主有新进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新进展吗?..........

已经完全正常了啊 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测试两天完全正常,应该不会有问题了。从损坏原件看,可能就是H2F这个贴片PNP性能不良引起pfc MOS管13n60击穿,然后导致r30、r15断路。
    这电源工作起来真的特别安静,低负载下几乎是一点点声音都没有!把损坏原件位置、型号都标识出来,方便大家借鉴!

网友:
第一遍电脑上发完了 以为没发送成功 又用手机发了一遍

网友:
最后的图示换件,真的有心了,

网友:
闪烁是正常的,拆掉灯泡,直接开机,应该正常了!

网友:
有主动PFC,串灯泡,作用不大,不过修PFC可以串灯泡

网友:
正常了,说一声

网友:
早都正常了啊

网友E(2022-05-04):
楼主用的测试的负载叫什么名字?自己制作还是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