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一台汉泰dso5102b示波器

楼主(2020-12-11):
  闲鱼400买的坏机,以前用的示波器卖了,想换个大屏的,闲鱼上没找到合适的,刷到这个坏机买下试试
  故障现象:开机无任何反应
  拆机检查发现电源板上top246yn损坏,主板上78m12损坏,买元件更换后电源板输出正常,开机按键灯亮,按键有反应,屏幕不亮,用手电筒照屏幕能看到图像,判断背光有故障,检查发现背光IC输入脚对地短路损坏,拆之,直接飞线接电源板12v通过电阻限流给背光供电,成功亮机。(懒得买IC,以后要是屏坏了直接换屏)
  测试1k方波正常,触发正常
  成功修复

网友A:
呵呵呵,这都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呵,这都能修好

这个小问题

,主板上有芯片坏的话才不好修

网友:
大佬,支持一下

网友:
大神级别的存在

网友:
大佬级别人,羡慕

网友B:
示波器好修还是笔记本好修?

网友C:
怎么会这么多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好修还是笔记本好修?

个人认为笔记本电路复杂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好修还是笔记本好修?

高端示波器也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会这么多问题

它就是那么多问题

网友:
这个也能修,不错学无止境,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