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8p自动进入dfu

楼主(2020-12-12):
8p曾经阔过容,用了一段时间后不开机了,拆下硬盘发现硬盘右上角有一部分点发黑,然后重值硬盘之后好了,用了两个月后在一次玩游戏时突然黑屏了,进了dfu模式,拆出主板检查,拆下硬盘发现还是同区域发黑,重值开机了。周围打一遍值没有任何问题。这两次分别用的是焊油和松香。结果用了几天又再一次玩游戏黑屏,又是dfu,拆开并没有发现虚焊,再度重值又开机了,有没有大神有思路到底是板底问题还是硬盘有问题,或者是手工上出了问题。

网友:
基板问题吧?次数焊接太多了

网友A:
基本 是板层问题 直接搬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 是板层问题 直接搬吧

好的,只能这样了

网友:
搬版搬好没

网友:
先看板底,再换硬盘,最后检查硬盘与cpu之间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