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选焊台纠结中,大家帮看看,安泰信st965和白光bk2000a,选哪个好?

楼主(2020-12-12):
安泰信用的是固态电容,白光的做工好像差一点,

网友:
都可以的,原装白光没有了

网友A:
白光bk2000a或者其他高频焊台。一个是高频功率大90w-250w,一个是升温快,回温快 焊接pc端小儿科,用过936 t12 现在用90w的高频焊台后,936 t12就很少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白光bk2000a或者其他高频焊台。一个是高频功率大90w-250w,一个是升温快,回温快 焊接pc端小儿科,用过936  ...

国产203H的焊台怎么样?一直不敢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产203H的焊台怎么样?一直不敢下手。

203h正品也可以,就是国内假的比较多,要擦亮眼镜

网友C:
203h有点小贵,要800元的,白光kb2000a才360.淘宝优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3h有点小贵,要800元的,白光kb2000a才360.淘宝优惠的

国产有个牌子的203H焊台才200多一点,太便宜不敢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