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我的维修】+华为P20pro的GPS信号弱怎么办

楼主(2020-12-12):
故障机:华为P20pro的GPS信号弱,无法导航。
这台手机是杭州一个顾客寄给我的,他说贷款买了车后,才发现这台全新的手机无法导航。
我们在户外经过测试,发现确实这样,更换别的导航软件也没用,右上角提示‘卫星信号弱’。
维修思路;根据维修苹果的经验,比如iPhone6的GPS信号弱,一般是天线部分的问题。
维修过程:整个维修的过程是比较麻烦,安卓和苹果不一样哦。
1.拿到手机,发现外观非常新。拆开主板发现,主板也真的非常新。没有一点维修的痕迹和进水。应该就是跟顾客说的一样,是新机就有问题。只不过顾客买了车之后,才使用到了导航,这个时候才发现不能用,但是过了保修。
2.首先我们检查了主板上面的相关的天线弹片,发现没有断或者被压扁。 ,主板上面的屏蔽罩也是完好无缺,没有凹陷的痕迹。说明顾客对这台手机保护得还是比较好的。这台手机不一样,她有单独的GPS芯片控制的,而不是合并在无线IC里面的。有的无线IC是集成了无线,蓝牙和GPS的。
3.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了主板上GPS部分的电路,上面并没有小元件的掉件,用镊子轻碰,也没有松动。GPS芯片是U5603,博通的47741UB,是玻璃芯片,可以反光,镜子似得,这个芯片也没破裂。

4.考虑到可能存在虚焊的情况,毕竟没有封胶,所以立即加焊,但是去户外测试GPS,依然是信号弱。
5.打开鑫智造图纸,查电路,开机打开导航,测量GPS芯片U5603旁边的C5608,C5610有1.1V,C5607有1.8V,这几个电压是这个博通GPS芯片工作正常后,自身内部产生的电压,说明了u5603工作是正常的。那么为什么还是提示GPS信号弱呢?
6.在群里咨询了一些高手,他们都认为既然可以定位,能打开导航,仅仅是GPS信号弱,说明U5603正常的,那就应该查接收的通路。我也这么认为,于是用假天线法,在L5601上接假天线 ,还是不行。
7.考虑到6S的GPS信号,是通到射频进行处理的。射频会引起6S的GPS信号弱,这个在实际维修中是有碰到的。但是看了鑫智造的维修流程图,是和6S又不一样的。
8.最后还是考虑更换U5603试试,尽管测试到了它自身产生的几个电压确实是正常的。在华为P10plus上面找了一样型号的芯片,换了上去。然后到户外测试,果然可以了,不再提示卫星信号弱,看下图,非常开心!
最后总结一句:有时候测量到芯片的电压正常,不代表就真的都正常,还是需要换一个芯片试试的。

网友A:
先天就是坏的啊,芯片问题

网友:
谢谢哦,一个人的经验有限,大家互相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天就是坏的啊,芯片问题

对。新机买到手,它就是坏的。

网友:
麻烦大家可以转发一下我的文章,分享经验,谢谢。
毕竟一个人的经验有限,
我们一天修不了几台手机,
特别是这种麻烦的问题。
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网友:
非常优秀   非常有耐心

网友:
2020 我的维修总结 来一段2020年总结呀

网友:
这2020生意一般。主板维修越来越麻烦。
现实是:人家换屏幕150元愿意修,但是修主板150很多就可能不愿意。
实际情况是:换屏幕立马知道结果OK,那修主板修很长时间不一定行。
               2021怎么做?怎么发财?
干屏幕?也带上。让大伙知道你家各种屏幕特别多,而且又精通主板维修,那生意会好好多

网友:
华为GPS信号弱好多这种问题

网友B:
芯片问题,无从查证是何时坏的

网友:
谢谢大师分享!!难搞的问题

网友C:
华为卫星信号弱我修了好多了,通病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为卫星信号弱我修了好多了,通病么

不是吧。有的GPS集成在无线里面,你遇到比较多的是什么坏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问题,无从查证是何时坏的

可能买来新机就是坏的

网友(2021-01-21):
大神级,可以顺便开个店铺链接,方便群友寄修。

网友:
谢谢分享,很值得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