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14-3446不亮屏维修

楼主(2020-12-12):
客户拿来一台戴尔14-3446来维修。反应以前有时候黑屏,现在直接不亮了,加电开机感觉有背光闪亮,接外置也无显示,去掉屏线外部显示器正常,替换一张高分屏一切正常,两天后顾客反应时亮时黑,拆机感觉挤压屏线接口就极不稳定,淘屏线更换还是一样,纠结。经测量屏线供电总在跳变,更换呢个五脚的小玩意,稳定了。旧屏还原一切正常。

网友:
屏供电吧。

网友:
换了高分屏一切正常啊,到底哪个先坏啊?

网友A:
屏供电导致的有的屏不正常,有的屏却能显示,确实很容易误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供电导致的有的屏不正常,有的屏却能显示,确实很容易误判

走了弯路,绕一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