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V星MSI一体机MS-AE671 Ver1.0 原机备份 BIOS

楼主(2020-12-12):
V星MSI一体机MS-AE671 Ver1.0 原机备份 BIOS

msi allinone-W25X40_20201212_125101.BIN

微星一体机MS-AE671 Ver1.0原机备份BIOS

网友A(2021-04-29):
你要标明清楚到底是哪个芯片的程序,这个主板上面有5个芯片都是带程序的,你这发上来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
只有一个芯片上贴了BIOS的纸片

网友B(2022-01-08):
你好,兄弟。你发一下MSI一体机MS-AE671 Ver1.0 原机备份 BIOS 吗?谢谢!2080965147@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标明清楚到底是哪个芯片的程序,这个主板上面有5个芯片都是带程序的,你这发上来有什么意义呢

主板背后有两个芯片线路,其中一个没有焊接到芯片的位置就是bios位置

网友(2022-02-09):
引用 网友B:
你好,兄弟。你发一下MSI一体机MS-AE671 Ver1.0 原机备份 BIOS 吗?谢谢!

好吧,并没有得到你的帮助。谢谢

网友(2022-03-21):
这个512kb的bin文件并不是主板bios文件……

网友(2022-06-21):
这主板有3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