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0显卡风扇响,暴力改intel风扇。

楼主(2020-12-12):
750显卡风扇响。

把这个挪上去。
原装扇叶,非常安静。

ab胶水粘上去。

一个字:静。

网友:
有点丑啊,九州风神有款CPU扇子改显卡上还不错。

网友:
你这个改的太漂亮了。
比原装的都好看。
我手里只有intel或者amd的扇叶。
只能用这2种改。哈哈

网友:
牛人,完全是爆改

网友:
原装的有点小贵

网友:
这样改有可能改变风的循环通道,散热效果要注意一下

网友:
只接了两根?

网友A:
调速那个不接应该没事吧?

网友:
我也有两张坏风扇的显卡,还没时间去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速那个不接应该没事吧?

看情况。有些不接,风扇转速很高,噪声比较大,把调速脚接地,转速降到最低,最静音。

这个得测试。intel的,不接也行,噪音很小。amd的,一般要把pwm接地,不然就跟飞机一样响。

网友:
牛掰,今晚回去我也把我的改一下

网友B:
蓝线和黑线 接黑线,黄线接红线,是这样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蓝线和黑线 接黑线,黄线接红线,是这样接吗

对的。
蓝线是pwm调速线,
是否接地,可以酌情考虑。
如果噪音不大,可以悬空不管。
如果风噪很大,可以将pwm接地,
这样转速会降为最低,噪音基本为0.

网友C:
乖乖,声音是不是会很吵

网友:
牛啊 还挺美观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乖乖,声音是不是会很吵

不吵。比显卡自带风扇安静。
intel,AMD原装扇,是所有风扇里面,最牛逼的。
风扇电路板上,有主控,卓越的调速性能。
什么超频三,蝙蝠王,比起原装扇,简直弱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