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联想Thinkpad E540官网 BIOS升级 2.25版,解决开机慢

楼主(2020-12-12):
联想Thinkpad E540官网 BIOS升级文件2.25版,解决开机慢,系统直接刷,不需要编程器,电池得有电20%以上,插着适配器刷,【联想Thinkpad E540官网 BIOS升级文件,系统直接刷,不需要编程器】
联想ThinkPad E540BIOS

网友:
官网下载不到了,CSDN上买的,亲测试,好用

网友:
意外收获,刷完,原装电池可以冲上电了

网友A(2021-08-25):
楼主,这个所有的E540都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所有的E540都能用吗?

E540就一种主板

网友(2022-03-21):
我怎么看有a211 a161 a151的?

网友(2022-08-12):
不知道用这个能不能解决210无线网卡不能用的问题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解决210无线网卡不能用的问题

网友B:
你这个怎么也没ec固件了,开机很慢吧,我的l440也是和你一样  什么都正常  开机慢。ec固件丢失,刷官方bios没用  刷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怎么也没ec固件了,开机很慢吧,我的l440也是和你一样  什么都正常  开机慢。ec固件丢失,刷官方bios没用  刷不上

说错了,是me固件丢失

网友(2022-09-13):
下来试试,之前开机慢 刷了官方的2.29还是开机慢,黑屏半天才亮,刷楼主的试试。

网友C(2022-12-06):
整尼玛半天,各种方式都试了,为啥刷不上去?

网友(2023-02-18):
引用 网友C:
整尼玛半天,各种方式都试了,为啥刷不上去?

电池得电量超过20%,插着充电器,如果不行,到官网下载比你机器晚一个版本的先刷,然后依次刷新版本,版本间隔时间长的可能不能直接刷

网友(2023-03-30):
试了下,不能刷上,是版本间隔时间长了吧。感谢科普!

网友(2024-12-07):
不错刷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