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5459 DA0AM8MB8D0上电0.4不动

楼主(2020-12-12):
故障如图   原机故障上电0.2不动  没有cpu供电
  CPU芯片的供电 开启正常  换了CPU供电芯片后cpu供电出了  但是到0.4左右不动
测量没复位

按照图纸上的时序测了一遍  所有PG都正常 就是CPU不发出复位   这情况能判断CPU费了不? 还是有其他条件没测到

网友:
既然你确定所以时序供电时钟都正常就CPU废了吧,不过一定要确定BIOS是好的

网友:
应该是U  现在很多U问题

网友:
按照时序走,不会错。查完条件就U了

网友:
还是cpu没过

网友:
怕是哪路断线了

网友:
板载U测试起来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