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不能做主硬盘

楼主(2020-12-12):
   手上有一块500G跟1T的机械硬盘,本来想装到一台快要报废的电脑上,但是电脑不识别(硬盘供电口电压正常,硬盘线正常),通过硬盘盒子把硬盘插到自己的电脑上能识别出来,BIOS里也能识别(旧电脑只装一块硬盘的情况下BIOS里识别不了),用新电脑进PE也只能看到“我的电脑”图标而且点击不了,基本上没修过硬盘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有没有懂的大佬指点一下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笔记本还是台式机?笔记本的话,除了主硬盘槽位可以认大容量存储设备,扩展槽500G以上有可能不认的,你可以调换下槽位看看

网友:
刷新到最新 BIOS           试一下

网友:
bios恢复默认试试,可能设置不正确。

网友:
硬盘先检测有没有问题,改下硬盘模式试一下,老主板可能对1t以上有的模式不认

网友:
大哥们,现在说的是硬盘问题不是主板,两块硬盘放到我自己的新电脑上(硬盘盒子),进入系统是能看到硬盘的,检测结果也是没有坏道,用新电脑进PE也只能看到“我的电脑”图标而且点击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