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75M不开机

楼主(2020-12-12):
电压都出来了,开机电压到1.4掉下来到1.1之后慢慢上升不开机,风扇不停的转。在迅维找了几个BOIS刷过还是这样。各位大佬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求帮助

网友:
时钟复位有不正常奥

网友A:
这样的维修电源不是很危险,不注意碰到旋钮电压就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维修电源不是很危险,不注意碰到旋钮电压就上去了

不会,放在角落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