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只能开机关机,不能重启,否则卡在主板logo界面。

楼主(2020-12-12):
主板只能开机关机,不能重启,否则卡在主板logo界面。开始还以为是其他的问题,替换了发现是主板,包括硬盘电源内存cpu都换了,还包括主板电池,就主板的原因。刷了bios也是一样的,怎么找维修思路呢?谢谢大家。

网友: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去cmos里把所有外设关掉后再试,如果不会就是外设影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cmos里把所有外设关掉后再试,如果不会就是外设影响的

外设只接键盘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外设只接键盘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是关闭,关闭,不是接口不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关闭,关闭,不是接口不接

厉害啊,确实是这样,我把bios里的蓝牙控制器关了就没有这个问题了。顺便问问,这种情况是是因为蓝牙适配器坏了吗?

网友:
刷 BIOS                       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啊,确实是这样,我把bios里的蓝牙控制器关了就没有这个问题了。顺便问问,这种情况是是因为蓝牙适配器坏了吗?

是的,哪个影响的就修哪个

网友:
你说的问题只能用排除法试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