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背光也会发红

楼主(2020-12-13):
接到了客户机器屏幕发红一直以为是驱动版色差问题,买来板子拆开一看灯条发红了(一直以为灯条不会发红的)看来是我不严谨了下次屏幕发红还是要先排出背光是否正常:liuhan:

网友:
原来是灯条坏了吗

网友:
灯条问题 ,很明显

网友:
有轻微短路,或供电偏高,导致电流偏大,灯珠发光的更亮些。

网友:
还有发蓝的,,,,

网友:
当然会发红的,经常去各个美发店,晚上全是发粉红光的LED灯

网友:
一般都是灯条坏了

网友:
换灯条,灯珠坏换了

网友:
直接换灯条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灯条长期点亮引起的外表偏黄后发出的光,估计你的显示器是做监控使用的。

网友:
这个横少见的

网友:
没遇到过啊

网友:
电视机遇到过背光灯条发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