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好坏检测问题

楼主(2020-12-13):
在电容没鼓包怀疑这电容是否软击穿或漏电,可不可以在这颗电容上并联一个同型号的电容来测试电容好坏,这种方法可行么

网友:
不行。替换掉,知道好坏

网友A:
直接拿示波器量应该方便些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拿示波器量应该方便些吧

有那玩意也不至于想这办法

网友:
并联一个同型号的电容来测试电容好坏只适合一部分情况可以..........

网友C:
有时候是不行的,比如esr很高,我试过并联好的电容也不行,d只0.9以上不行,单纯容量降低可以

网友D:
某宝有"晶体管测试仪"几十块钱一个,超级好用,要不用VI测试也比较直观,只是VI不能测大容量电容,好像500uf以上的就够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某宝有"晶体管测试仪"几十块钱一个,超级好用,要不用VI测试也比较直观,只是VI不能测大容量电容,好像500u ...

晶体管测试仪我有,只是有的电容漏电或者软击穿用这东西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是不行的,比如esr很高,我试过并联好的电容也不行,d只0.9以上不行,单纯容量降低可以

电容ESR的高低代表什么?

网友:
什么是ESR:

你可以直接把它看做电容的内阻,或者你可以认为是有一个电阻和它串联在一起。这个电阻就是ESR。

一个理想的电容应该是没有loss的,同时,它的ESR应该为0,它应该呈现完美的容性。它对交流信号的相位(phase)应该是没任何影响的。。。唯独不应该的,这是个真实世界,没那么完美的玩意。真实的电容,除了有ESR特性外,还有ESL特性(感性)。

这里我们说说ESR,因为。。。好吧,是因为我对ESL了解还不多。。。

       还是略微提下吧,对于ESL,有这么一段话:ESL经常会成为ESR的一部分,并且ESL也会引发一些电路故障,比如串连谐振等。但是相对容量来说,ESL的比例太小,出现问题的几率很小,再加上电容制作工艺的进步,现在已经逐渐忽略ESL,而把ESR作为除容量之外的主要参考因素了。

        开讲ESR。其实总结为一句话,ESR越大,在电容上浪费的能量就越多。

网友(2021-02-15):
引用 网友B:
有那玩意也不至于想这办法

搞个千把块的示波器在维修上基本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