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代U暗夜精灵集显供电撬起来也能亮

楼主(2020-12-13):
如题,原机故障是运行鲁大师跑显卡马上卡住不动,独显能打上GTX1070驱动,没看到集显驱动,示波器也没抓到集显瞬间出来的脉冲,于是我把集显供电电感撬起来,机子还亮。BIOS已刷,这是CPU问题吗?这款机子正常情况下设备管理器会显示集显的驱动吗?修过的帮忙答一下,谢谢

网友:
补充一下,集显的两个驱动块子也换了

网友:
下次遇到试一下

网友:
有的机器支持独显直出 不用集显也能开机

网友:
           先刷个BIOS 再说吧。。。

网友:
不一定是集显问题吧,八代的集显供电都是瞬间开启然后关闭要用示波器测,还有可能机器不使用集显

网友:
不一定有些确实可以不出集显就可以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