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华硕 TPU 芯片 请教

楼主(2020-12-13):
偶然修到一张板子  发现 TPU芯片 已经明显坏了  但是因为高端版 TPU芯片 放在其他原件下 不好坏
想请教各位大佬
第一 这个tpu 超频 协作芯片如何 拿掉 能否 开机使用   如果不能 关了 tpu 这个开关是否能使用那
第二个问题 更换这个芯片后 还要烧写相关什么程序的吗 我看 论坛里有说 要写什么代码的

网友:
TPU芯片好像是参与开机的,不能拿掉,至于芯片是否内置程序,真的不知道,买不到这个芯片啊,上次修一个板,也是怀疑这个,买不到,退机了

网友:
tpu必须要原厂的,不能混用。这东西坏了基本开不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