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4781 BQ24780 BQ24781S 通用

楼主(2020-12-13):
修到一台10代 红米笔记本 不充电   BQ24781  代换BQ24780S  成功!

网友:
脚位一样应该就可以

网友(2021-05-15):
楼主就修到这么新的笔记本啦  厉害厉害

网友(2021-08-25):
是可以换的 不懂看看电路图

网友(2022-04-30):
图纸点位BIOS有吗?

网友:
你要求这么高   看来你不适合修机

网友(2023-07-30):
感谢分享,刚好手里有一台红米掉电的机器,有点怀疑是充电芯片,但是手里没有现货,于是就想着看看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没想到刚进来就看见这个帖子,说来也巧,手里刚好有一个24780S  果断更换,轻松秒杀

网友A(2023-09-13):
今天修到一台华硕Y4200D笔记本,故障现象:插电待机0.000,按开机键没有反应不能触发。拆机测量发现公共点电压只有3.2V控制蕊片是BQ24780S测得重要脚电压如下:

3脚CMSRC 隔离管S脚检测:0V(正常为19V)
4脚ACDRV  隔离管G脚控制:0V(正常为24V)
5脚ACOK  交流电源好:5.98V
6脚ACDET 交流电源检测:2.83V
24脚REGN 蕊片自供电:5.98V
28脚VCC :19V
分析:当BQ24780S  5脚6脚24脚28脚的电压正常后蕊片就会工作,3脚4脚就会产生19V24V电压,但是现在不产生,果断更换一片全新BQ24780S后插电19V公共点出来了,4脚24V出来了能开机进系统拷机24小时后好景不长3脚19V'4脚24V消失为零,随后连续更换了几片BQ24780S都要能工作24小时或多一点时间就消失。

看来不是BQ24780S的问题还有别的零件坏或不良引起的。既然换蕊片能正常工作一段时间后不行说明故障在3脚4脚线路上的元件。看点位图这3脚4脚上的元件只有两个4.02K电阻,和第一隔离场管QM3056M(N沟30V 106A)  和第二场管P0A03BEA(N沟30V 101A)。二极管档拆出来测量发现第一隔离场管DS阻值为0.356欧而正常的场管一般是0.498~0.512欧左右说明性能不良。果断用一个EMB04N03(N沟30V 100A)代换上去,插电拷机5天5夜没有问题故障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修到一台华硕Y4200D笔记本,故障现象:插电待机0.000,按开机键没有反应不能触发。拆机测量发现公共点 ...

华硕有通病 ACDRV 有个1M电阻接地 拆了就好!

网友:
多谢高手分享的经验,发现很多本本都在用这个24780的芯片,以后遇到故障可以参考的资料就多了

网友B(2023-10-14):
请问高手 6脚只有2.67v 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高手 6脚只有2.67v 是否正常?

是ACDET 吗 分压电阻计算软件 算一下便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高手 6脚只有2.67v 是否正常?

正常,如果你看着别扭,可以拆掉EC上方的小六脚,就是3V了。似乎是有漏电,没仔细研究,反正是被六脚拉低的,拆与不拆都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