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70换声卡不能用CX20751

楼主(2020-12-13):
今天修到一个E470没声音的。声卡为:CX11852看了帖子有说可以CX20751代用。
然后去老板子上找了两个代换上去发现一个问题。
没换之前待机为0.02

换上之后发现了一个问题。光板情况下待机变成了0.06-7左右。
然后感觉板了有点热发现pq105发热了。已经导通工作!

于是把换上的20751拆除待机变回了0.02
后问同行借了一个全新的11852上去待机也正常。
声音也正常,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芯片引脚虽然一样,但不建议代换。
还是老老实实用原型号吧!
不清楚为什么这两个芯片定义一样
20751代用的待机就工作。原型号11852就正常,待机不工作。
引用参考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71067-1-1.html

PS:注意下吹这声卡最好是把风枪嘴去了吹。带嘴吹到最后板子都有点鼓了。好在不是很严重正常修完给客户用了

网友A:
不会吧  这个板子不是很容易鼓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  这个板子不是很容易鼓的啊

只是建议。吹得多了很容易鼓。我拆的数多了就会弓起来

网友B:
那应该是不通用,定义不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应该是不通用,定义不一样吧

看上面链接里的图定义是一样的。

网友(2022-02-28):
代换要看实际情况,最好还是原型号更换,但没现成的才想到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