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未来人类T5报警风扇狂转自动关机

楼主(2020-12-13):
未来人类T5报警风扇狂转自动关机,开机有时候刚进系统就报警 风扇狂转,20秒左右就关机了,有时候1个小时,打开鲁大师,压力测试,里面报警风扇狂转就自动关机。之前修过一台,PL1电感没有显卡核心供电,最后检测显示坏,换显卡好的,今天遇到这台,显卡核心供电1.05V是有的,求大神指点

网友:
也快怀吧,显卡

网友:
显卡识别不到吧!!!!!!!!!!

网友:
显卡核心供电不是0.9V吗,没遇到过1.05V的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显卡识别不到

网友:
主供电出来了,并不代表所有供电都正常到显卡了,对着图纸将显卡的供电都找一遍

网友:
温控电路6脚的双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