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xfx 650 铜牌电源维修未果。

楼主(2020-12-13):
炸保险,炸pfc开关管,G-S电阻
研究了几天。
拆掉pfc开关管,测试G极有13V电压,更换pfc芯片cm6802TBHX.更换开关管,GS电阻,G极驱动三极管
装好更换原件。串100w灯泡,短接绿线,灯泡亮一下就灭,大电容380V,各组电压均有输出。
插电脑测试,串灯泡,开机灯泡常亮,cpu风扇一转一停。应该没修好。
主动pfc串灯,正常应该一闪一闪的。
还有一个同故障,更换原件后  ,串100w灯泡,短接绿线,灯泡亮一下就灭,pfc芯片工作都正常,但是大电容300V 。没出下手修。

哪个大佬有空修,付费寄修并讲下维修经过。

网友:
怀疑有问题的电容也换掉它,还有把不起眼的二极管检查下

网友:
是XTR系列吗?用cm6802?海韵好像是不用6802的。发内部几张照片观摩一下。

网友:
我也有个航嘉mvp600要修,一样炸管子,明天试试

网友:
正确的测试方法: 测试时不串灯泡,结假负载试一试................。

网友:
pfc修好后,测试,不能串灯泡

网友:
可以联系我,免费维修

网友:
我是菜鸟啥都不懂呢

网友:
抓波看一下

网友:
修好没有,如果有需要,寄过来我修!

网友:
前提是没有胡搞过的!要不太麻烦,得跑电路图啦!

网友:
你说的现象好像都修好了!不要串灯泡,带负载才工作的

网友:
你插主板再串灯泡,肯定一闪一闪的

网友:
另外380V电压不对!

网友:
不要串灯泡,......................

网友:
测量pfc输出看是否有380v,如果没有检查pfc电路,最好用示波器看看场管波形,对了电压输入最好用自耦变压器,输入调整到交流80v。pfc输出也应该是380v,同时看看场管波形正常不

网友(2021-02-07):
pfc修复后测试不能上灯泡的啦要去掉灯泡

网友:
380VPFC工作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