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110MS 不触发

楼主(2020-12-13):
联想IH110MS不触发    检查板子外观发现Q99场管烧坏
补好后发现还是不触发   只好从头查起

电池3V正常  开机排针3V正常   诊断卡待机指示灯不亮
图纸发现待机+5V_S5  不出    查待机芯片RT6576DGQW   EN1无电压

然后图纸查到EN1受控于Q103 G级3.3V拉低了开启信号

当时就趁场管补注意  短接G级接地  待机指示灯一下就亮了   正当高兴时
蹦  闻到一股焦味  大事不妙 赶紧断电  检查外观  没发现烧焦
然后在插电发现IO巨烫无比    吓的我赶紧拆了IO

然后查管子受控信号

由IO发出

在通过+5V_3V3_DSW经过电阻上拉

我的猜想是IO正常来说得到待机电压就会拉低SYS5VSB_OFF这个信号   然后出待机电压  原板应该是IO坏了不拉低SYS5VSB_OFF 导致的不触发  大佬们换IO好的几率大吗   上个帖子修华硕花了13块钱赌的IO就血本无归了   这次机率大不大

网友A:
老兄! 你这倒是修好了没有,我叶有一张同型号的板子,也是不触发,还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兄! 你这倒是修好了没有,我叶有一张同型号的板子,也是不触发,还没修好

好了  换了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