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3442不触发,谁能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2020-12-13):
待机正常,3V,5V都有。
RSMRST#电压低,3V_5V_POK电压0.5V也低。把Q1701拆掉可以触发(但是不能开机,4声报警)。换了一个2N7002,故障一样。。发现把R1728拆掉也可以触发。
是待机芯片把3V_5V_POK拉低了。但是3V,5V输出还正常 。奇怪了。R1729没有安装。

网友:
3V_5V_POK 控制 PM_RSMRST#的产生,PM_RSMRST#供给桥的RSMRST和DPWROK信号,你都检查了是是待机芯片把3V_5V_POK拉低了,这个故障也应能修出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