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B85-PRO GAMER

楼主(2020-12-13):
这块板子不上cpu可以加电,装上cpu风扇转一下就停。cpu边上电容供电芯片没有短路,12v也没有短路。bios也刷过了。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
裸板上电 看电压出完没有  复位出了没   都有都话建议换个U测试

网友:
可能是CPU电路问题 或者更换CPU

网友:
桥坏了把d'd'd

网友:
这块板通病是me电压出不来

网友:
桥供电有没有?

网友:
围观大神解答

网友:
正需要,我的开机不断重启

网友:
你这个板子跟我碰到的一个技嘉板子故障差不多一样。。。不插CPU可以,插上去就像短路了一样。我拆掉所有上管后风扇就正常了,但是不是上管的问题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64178-1-1.html 这个是我的帖子,相互帮助一下

网友:
這塊通病是me  1.05v 供南橋 電壓沒出來  這塊可以改線路 網上有教學

网友:
改ME 电阻位置

网友:
有通病,可以查查。

网友:
记得好像飞一根线可以秒杀

网友:
八成是桥跪了

网友:
改两个me供电电容。网上教程一大把

网友(2021-05-22):
谢谢楼主的分享,类似故障都是一样问题,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