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B85-PRO GAMER

楼主(2020-12-13):
这块板子不上cpu可以加电,装上cpu风扇转一下就停。cpu边上电容供电芯片没有短路,12v也没有短路。bios也刷过了。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有没有换一个cpu试一下?

网友:
桥旁边的ME电压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换一个cpu试一下?

换过了也是一样

网友:
这主板桥的1.05v me供电是通病啊

网友:
ASUS B85-PRO GAMER看到这个好多 就是捡钱,但是也有桥短路的

网友:
1.5V通病 秒了

网友:
百度搜此板子 通病

网友B:
不是通病,1.5v不放cpu可以加电,电压1v。加上cpu转一下断电再触发再转一下断电持续。

网友:
这个查查cpu供电

网友:
cpu供电都没得问题 。

网友:
主板桥的1.05v me供电是通病

网友:
这是捡钱吗?没遇到换桥的吗?

网友:
找不到故障跑线路啊

网友:
试试查一下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通病,1.5v不放cpu可以加电,电压1v。加上cpu转一下断电再触发再转一下断电持续。

主板按啟動開關時 io 檢測電壓 5v  12v 經分壓電阻 轉成 2v 正不正常 如果電壓超過 2.5v 會跳電 以上正常 應該是5v待機電壓轉3v 開機線路 和連接ps on 線路 貼片三極管或者 most管 電阻 測量 這些小貼片故障 很會造成主板開機轉了又停 轉了又停一直重複   有時真邪門 明明經分壓電阻 輸出電壓0v 不正常 測量電阻正常 哪起孽子短接電阻放電 結果又正常輸出電壓 開機成功 這些小問題真麻煩 測量起來很費精神 我遇過好幾次了 把這個經驗分享大家參考  ASUS B85-PRO GAMER主板通病大部分都是me供電 缺1.05v 小八角芯片掛掉 上星期也是遇到ASROCK_H87 PERFORMANCE這塊主版 me供電 缺1.05v 小八角芯片掛掉 改線路直接妙殺

网友:
来看看高手,怎么修台机主板的

网友B:
破案了,这个案破的我都想给自己两巴掌。最下面CPU针歪了,干什么事情还得细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破案了,这个案破的我都想给自己两巴掌。最下面CPU针歪了,干什么事情还得细心啊

恭喜完修..............................

网友(2021-03-02):
以后用的到

网友:
底座针脚弯了 应该一眼就可以看到